楼主(2003-02-04):
各位新年好! 我在使用台湾产台达变频器时发现在正常 使用时,如果零线因故断开,而致变频器被损坏(我所用的是电源为220,出力端为三相电),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也搞不清变频是怎么损坏的,盼指点!谢 zhengweichao10@sohu.com

网友A:
所用的是电源为220,出力端为三相电??

网友B:
所用的是电源为220,出力端为三相电,不可以吗?现有多款变频器都有单相入,三相出.台达,松下、三菱等都有,价格比同等功率的便宜.

网友C:
是不是可控硅被击穿了

网友D(2003-05-27):
哪里坏了!整流桥还是逆变桥呀?
还是控制电源出问题了啊?
正常运转中零线断路应该不会对变频器造成任何伤害的!而且台达变频器质量还可以保护功能很完善.

网友E(2004-10-13):
是不是机壳没有绝缘啊!!跟地线形成回路了,我以前也用过台达的变频器,下面最好应该有绝缘最好!

网友F:
哪儿买的,过保修期未?送回中达电通维修!
最省事就是这样啦!

网友G:
如果只是零线断开了是不会因起变频器故障的;

网友H:
有检查过吗

网友I:
什么地方损坏都没说,那发这个贴子有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