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07):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s7-200,程序的注解怎么加进去

网友A:
在你需要加的注解前加入//即可

楼主:
不好意思,s7-200的注解加入后生成一个变量表显示在程序条的下方,很不方便,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成象三菱plc那样直接在元件下方的?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不行!你可用符号,在工具栏设置符号与地址同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