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09):
HITECH人機介面與OMRON-PLC 通信時反應速度很慢,請各位大佬指點.

网友A:
我以前说过了HITECH是比较慢,不只是和OMRON-PLC通讯。你可以将主要的数据设置为立即刷新的形式,这要好一些。

网友B:
用32位CPU的吧!很多品牌的

网友C:
HITECH的触摸屏能适用很多品牌的PLC,当选择相应的PLC系列后,系统默认扫描该系列PLC的所有地址及寄存器区,因此反应速度较慢,但HITECH触摸屏可以设定每个画面所对应的接点地址及寄存器区,可以提高反应速度。HITECH触摸屏在使用数据显示功能时刷新速度较慢。

网友D(2003-03-11):
你是否有了巨集指令,有了的话是会出现反映慢的现象。

网友E:
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我是三菱A系列PLC。就是按键换页屏也特别慢。还是GP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