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09):
请问有谁对PLC组网比较熟悉。我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我 zhaohui0915@sina.com
 qq 123748060

网友A:
具体说出来,用什么类型的PLC,想组怎样的网。

楼主:
用omron cs1 PLC组成以太网计算机通过交换机(HUB)转成光纤与PLC进行通信,PLC下端接触摸屏。

网友B:
举例如下: 有10处PLC,全部为OMRON C
举例如下:  有10处PLC,全部为OMRON CS1,使用双绞线的通信模组CLK21,这10处的CLK21全部设为NET-1,NODE从1到10。再选择任意一处(接近计算机的)PLC,装上以太网模组ETN01,ETN01设为NET-2.
      确认公司局域网上一个没有用到的并且有效的IP地址(假设为10.66.0.119),ETN01后面的SW拔成这些IP数值。网线一端连到HUB上,一端连到ETN01上的小长方盒C-NET上,还要提供24VDC,PLC关机再开,再在I/O TABLE上对ETN01进行设置,在电脑中用DOS命令:PING 10.66.0.119     看看是否PING成功。
    其实ORMON连以太网很简单,你多去TRY几下就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