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09):
请高手帮忙:关于无功的计算,我知道只要把电压或者电流移项90度就可以了,但不知道原因,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就象我打你一下,没打到之前算无功

网友B(2003-12-12):
汝可以先看看定义,其实没用功=I*U*cos(B)  当B=90度时就为零了,其实也可以看成矢量来算的.

网友C(2004-08-08):
看来楼上的是高手,但打字不怎样,做个朋友怎样,我们可以互补

网友D:
汝可以先看看定义,其实没用功=I*U*cos(B)  当B=90度时就为零了,其实也可以看成矢量来算的.
应该是有功吧!,如果B为功角的话。

网友E:
Sn=√3*Un*In   ;   P=√3*Un*In*Cos(φ)    ;  Q=√3*Un*In*Sin(φ)

Sn=P+Q

Sn:容量;  P:有功功率,即平时所说的功率; Q:无功功率;    φ:功率因数;

以上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F:
6楼说的极是!

网友G:
cosQ等于有功与无功平方加有功平方和地开方地比值。电流和电压都是矢量两者都在同一个方向则无功为0,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方向则无功不为0。正如用一个与水平方向有一定角度地力去拉一个物体,这个力可以分解为2个力一水平一垂直,而只有水平地做功,另一个作无用功一样。

网友H:
好象

S=P+Q不怎么相等.而是他们的2次方相当.

网友E:
呵呵。。。连Sin^2+cOS^2=1都忘了。。呵呵

网友I(2006-03-05):
功率因数=有功/[(有功的平方+无功的平方)开平方]
200kva功率因数大于0。9不加无功电费
50kva功率因数大于0.85不加无功电费
否则,比如功率因数为0。7,加收总电费的20%

自己去查表,国家有表的,功率因数到多少就加总电费的多少,低于0。6后好象是每0。01加收2%吧,有表的,自己去找

网友J(2006-04-05):
同意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