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1):
大家讲讲伺服电机如何控制好不好?????

网友A:
plc输出脉冲,可进行位置速度控制

网友B:
我用FX-2NCPLC输出脉冲,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但指令不能重复使用,不知各位有高招吗?还是使用别的类型PLC?

网友C:
可换另一组"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