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3):
我想做一个项目,用三菱FX2N型PLC与8051单片机进行485的多机串行通信,请问单片机可以
采用那几种485接口芯片,PLC通过485-BD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进行485连接吗

网友A:
74lbc184就行了

网友B(2004-02-06):
设计你自己的PLC(可编程序控制器)
许多人觉得PLC很神秘,其实PLC是很简单的,其内部的CPU除了速度快之外,其他功能还不如普通的单片机。通常PLC采用16位或32位的CPU,带1或2个的串行通道与外界通讯,内部有一个定时器即可,若要提高可靠性再加一个看家狗定时器足够。
PLC的关键技术在于其内部固化了一个能解释梯形图语言的程序及辅助通讯程序,梯形图语言的解释程序的效率决定了PLC的性能,通讯程序决定了PLC与外界交换信息的难易。对于简单的应用,通常以独立控制器的方式运作,不需与外界交换信息,只需内部固化有能解释梯形图语言的程序即可。实际上,设计PLC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发解释梯形图语言的程序。
本人自1986年起即从事PLC的设计和应用工作,对PLC的工作原理有一定的认识,总结和归纳出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并形成库函数,读者只要调用其中的几个函数即可实现PLC的功能,大大地方便了PLC的设计工作。此外还提供示例源程序作为学习和研究之用,对有兴趣的读者可发信到 hxchen88@singnet.com.sg索取全部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项目,用三菱FX2N型PLC与8051单片机进行485的多机串行通信,请问单片机可以
采用那几种485接口芯片,PLC通过485-BD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进行485连接吗
透過485BD與單片機通信,沒有問題,一定可以做得到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