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3):
请教:PC上的STEP7-Micro/WIN V32通过PPI和S7-200 CPU226通讯时,若PLC是空机联接一点问题也没有,而和原来就有程序的PLC联接怎么也联不上,总是提示communication timeout,哪位能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原来就有程序的PLC是自由口通讯,可在连接原PLC时将PLC开关拨到停止状态就可以了.如要在运行状态连接,需把程序的打开自由口通讯的相关语句删除.

楼主:
打到STOP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我说的不错的话,是因为ppi里面有一个跳线,你肯定设置的不对。好像是有三处要跳线,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很可能是你的PLC通讯口故障了.

网友C:
肯定是是你的PLC通讯口故障

网友D:
PLC的通讯波特率有可能被改,你试着用不同的波特率通讯看看

网友E:
可能是你的PLC程序占用了PLC的一个通讯口(或两个),换个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