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4):
我们手上有个被动式红外的光电开关,最近我们要做一项实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要通过这个光电开关测量某一物体通过它瞬间的时刻,我们设想通过计算机的并行接口与开关连接,通过计算机来控制并显示结果,由于我们对这个专业还是外行,所以想请各位大侠帮帮我,给我提供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方法,资料等,指点指点我们应该学点哪方面的知识?
在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点思路:用一个小中间继电器把光电开关的变化,转换成并口可以接受的电压值的变化。

楼主:
这个过程要牵涉到许多硬件编程吧,这些我都没学过呀!
网上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计时软件下载?

网友B:
如果检测瞬间值,要用到高速采集,如果用中间继电器速度上会有问题

网友C:
到书店买一本清华出版社出版的VB与串并口编程参考一下。。。

楼主:
如果要高速采集
我们就是想得到瞬间值,如果要高速采集应该如何呢?

网友B:
菜鸟,我的回信已发过去了,你看一下,不知对你有否帮助。
信号要采集才能引入PC,不管用何种方法,PLC也行,DI板卡也行,只是要保证你的瞬间值能采集到PC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