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4):
最近发现变频器在运行时对开关电源干扰较大,请问各位,如何减少变频器对外界干扰?

网友A:
1:接地 2:加滤波器
1:接地   2:加滤波器

网友B:
装电抗器

网友C:
适当减小载波频率.

楼主:
楼上兄弟,载波频率设到最小啦!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D:
对呀,加电抗器,而且给开关电源输出并联电容,效果不错吆!

网友E(2003-03-30):
最有效有最省成本的是装磁环。这个方法比滤波器的效果还要好,我用了N次了,保你设备正常运行,就算你是小电压模拟量也没问题。有兴趣可以联系我:liguisheng0906@163.com

网友B:
请问痴风磁环装在哪儿最好?

网友F(2004-06-26):
最便宜的是改用屏蔽线接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有效有最省成本的是装磁环。这个方法比滤波器的效果还要好,我用了N次了,保你设备正常运行,就算你是小电压模拟量也没问题。有兴趣可以联系我:liguisheng0906@163.com
你是什么意思?推销磁环吗?还是推销这项技术?干扰这东西不具备普遍性的。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谁知道这噪声是从哪里窜出来的?应该检查、诊断分析后再下结论,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H:
由于变频器内部的载波频率很高,所以对于其它的设备肯定是有干扰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最好在变频器的输入电源侧加滤波器,把开关电源与变频器隔离开,这样开关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I:
富士就有专用的的滤波器,不要想省钱,解决问题第一重要

网友J(2004-08-20):
先来顶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装电抗器

网友L:
电抗器也好,屏蔽也好,滤波器也好都是各有方式,大致原理都差不多的,最好是问问厂家的技术支持,看看他们的建议是选用什么设备最合适。

网友M(2005-01-20):
电源输入线和马达输出线都套几个磁环,效果不错。

网友N(2005-08-1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原因,在对证下药

网友O:
6楼的兄弟, 装磁环的方法我试过, 无效。最后还是在被干扰设备上加隔离屏蔽搞定。

网友P(2021-06-03):
好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