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5):
诸位!外置MODEM用超级终端拨电话能通,用电话拨话程序只拨号但失败,用MSComm控件连AT指令都不接受,为何?另用其拨号上网正常。

网友A:
执行at返回ok吗?如果返回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已完成通讯,主要是不应有校验,但为何内置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拔号太快,没来检测到呢?

楼主(2003-03-19):
现在问题都已解决,就是不知为什么?新的经验是第一次拨号成功以后,下一次拨号命令下达后,最好先延迟100ms左右。否则,不能连续拨号,不知其所以?

网友C(2003-05-03):
看来自己要修练了!

网友D:
所有的AT 命令执行后都要有一定的延迟,不信你试试.网络不同延迟也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