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5):
plc和DCS有什么异同?什么时候选PLC,什么时候选DCS?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PLC善于逻辑控制,如实现电气回路逻辑控制,属于强电设备,主要用于控制电机的开停等;
DCS长于模拟量控制,属于弱点设备,主要用于液位、流量、温度等模拟控制。

网友B:
PLC只是一种可编程控制器,如楼上所说,对于逻辑控制比较好,系统较小时可以使用它来控制。
分散控制系统DCS与集散控制系统TDCS是集4C(Communication,Computer, Control,CRT)技术于一身的监控技术。
另外还有一种FCS,FCS系统的核心是总线协议,即总线标准。FCS系统的基础是数字智能现场装置。
携手共进!
     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C:
过去,对于流程工业的控制常采用集散型控制系统(DCS);而离散型制造业则主要依靠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用于逻辑/顺序控制。而间歇过程工业,则需要DCS和PLC的综合运用。
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微型集散控制系统(MDCS)将PLC和回路调节器的全部功能有机的溶为一体:用于离散型制造业可取代PLC;用于流程工业可置换回路调节器和DCS;用于间歇过程工业则可替代DCS与PLC的复杂组合;是一种功能完整、面向设备的通用设备控制系统。

网友D(2003-04-01):
以上各位大侠能举例说明吗?太抽象了不好理解!!!!

网友E(2003-06-09):
PLC是DCS的下级,PLC的下级是输入信号和负载(系统末端)——可以吗?

网友F(2003-12-19):
plc 是由继电控制发展过来的,它的控制是开环的;
dcs是控制连续的过程,由现场的仪表作底层。

网友G:
plc长于过程控制,dcs长于连续控制

网友H:
这个问题存在了好长时间,其实,在PLC \DCS发展过程中,原来的界限很明显,但现在二者的界限已很模糊,PLC原来是仿照逻辑器件的逻辑关系开发而成,所以最初的PLC逻辑关系方面很强,DCS的模拟量处理能力强,最初的PLC模拟量处理能力单机只有十几个(回路控制),但DCS可以恒多,但随着PLC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PLC的很多功能已很完善。比如冗余、模拟量处理能力、通讯结构、系统规模等,已经和 DCS基本相同。表面上看,就是价格的高低不同,其他在工控上的应用,没有不同。

网友I:
按我們以前學的教材說,DCS功能比較強大,入門門檻比PLC高(我的認為),具體我沒有玩過DCS,所以只能瞎吹,呵呵..

网友J(2004-01-18):
价格是第一原由,PLC在小系统上有优势.
原理是不同的,PLC是输入与输出的直接联系,而DCS是经过大脑的联系.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使用者面前已看不出.
PLC是一个固化的程序.DCS是一个固化的CPU

网友K:
我做过DCS,也做过PLC。我们通常这样理解DCS单点价格低适合于点数多的系统,PLC单点价格高但非常灵活适合于电数少的系统。现在的DCS长于过程控制和顺序逻辑控制,PLC则长于复杂逻辑控制,另外,PLC的扫描一般比DSC要快,冗余配置适合做ESD系统。
就我的感觉DCS掌握较容易,而PLC则比较难。DCS组态虽然量大但其软件功能有针对性,其与PLC同样规模的系统开发周期要短得多。
以上是我的理解,请指正。

网友L:
PLC在冗余控制方面有优势,控制速度比DCS快,5万点I/O的项目控制-输出-返回-显示只需1.5秒

网友M:
其实PLC与DCS各有千秋,而且两者都在不断的相互渗透就看你怎样去发挥,就象楼上的朋友说的,不过我感觉你最好拿一两个工厂的控制实际例子看就会明白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这样的实际应用例子

网友N:
plc与DCS的最大不同我觉得应该是在线下装和增加硬件的问题,PLC不能在线下装和增加硬件设备,需停机,而DCS则不需,当然我指的是进口DCS,国产DCS虽号称可以实现没问题,但实际用下来,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故障,这只是我平时用下来的一点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O:
各有所长

网友P(2004-03-04):
浙大中控的DCS是不是比较厉害?

网友Q:
PLC是由早期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与微机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微处理器为主的一种工业控制仪表,它融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于一体,集顺序控制、过程控制和数据处理于一身,可靠性高、功能强大、控制灵活、操作维护简单。近几年来,可编程序控制器及组成系统在我国冶金、电厂、轻工石化、矿业、水处理等行业更是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由于工业生产过程是一个分散系统,因此过程控制的方式最好是分散进行,而监视、操作和最佳化管理应以集中为好。随着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控制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过程参数日益增多,控制回路越加复杂,在70年代中期产生了集散控制系统,他一经出现就受到工业控制界的青睐。DCS是集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图形显示技术于一体的系统。与常规的集中式控制系统相比有如下特点:
  1. 实现了分散控制。它使得系统控制危险性分散、可靠性高、投资减小、维护方便。
  2. 实现集中监视、操作和管理。使得管理与现场分离,管理更能综合化和系统化,
  3. 采用网络通信技术,这是DCS的关键技术,它使得控制与管理都具实时性,并解决系统的扩充与升级问题。
  目前,由于PLC把专用的数据高速公路(HIGHWAY)改成通用的网络,并逐步将PLC之间的通信规约靠拢使得PLC 有条件和其它各种计算机系统和设备实现集成,以组成大型的控制系统,这使得PLC 系统具备了DCS的形态,这样,基于PLC的DCS系统目前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李晖 李晓方

网友Q:
对于你的问题,我回答如下:
   PLC和DCS由于在早期开发时,是由两种技术人员开发的,面向不同的控制对象。PLC主要针对于汽车制造,模拟量极少甚至没有,开发人员主要是电气技术人员,它用计算机的逻辑运算代替继电器逻辑。稍晚一点推向市场的是DCS,它是由原来的仪表技术人员开发的,它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的模拟运算代替原来的模拟运算。这两者所研究的内容不同,DCS首先应用在石化系统,后来两者都想占有市场,PLC增加了模拟量的运算,DCS开发了逻辑运算。但两者在新开发的部分都存在有一些缺陷,PLC开发的模拟量运算功能块少,编程较为复杂,价格也比较昂贵。每一个回路大概要2300美金左右,DCS开发的逻辑运算一个与非门的运算需要几十毫秒,而PLC只要零点几毫秒。
   关于维护,DCS的维护费用高,对接地电阻要求严格,经常会由于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而烧坏模件。PLC对接地电阻要求不严格,所以维护费用比较低。
   因此,如果模拟量比较多的情况,需要高级的控制方案,如:专家系统、模型控制、一定要DCS。如果开关量比较多,建议使用PLC。
                                                                       张新薇

网友R:
我认为去刻意的区分两者是没有太大必要的,两者都是控制系统实现的不同型式,而其实现功能可以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S:
很赞成你的说法!

网友T:
以上朋友说的都对,PLC用于逻辑控制方便灵活,模拟量的功能弱。DCS主要用于大型工厂的模拟量连续控制,PID功能非常强大,逻辑功能弱一些。扫描速度慢一点。

网友U:
学到很多,谢谢

网友V:
PLC与DCS价格有差距.

网友W:
PLC与DCS功能是相互交叉的。只是各有所侧重。PLC生逻辑控制,其功能强。DCS模拟量控制能力强。PLC一般应用电气系统的保护控制,电厂水处理控制、发电机保护、钢铁系统、交通系统。DCS应用石化、炼油、及调节量大的系统、电厂锅炉

网友X:
同意上述几位的观点.

网友Y: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多谢各位大虾!
本厂的电器控制设备全是PLC控制对DCS不太了解因为企业的规模不大也接触不到象这些大的控制环节!我对各位大虾讨论的DCS很有兴趣!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请指点迷津!
              为感:

网友Z:
我们公司的大型设备中,既有两套不同的ABB的DCS系统,也有西门子S7、S5的PLC系统,我觉得两种系统主要区别在处理模拟量(如液位、浓度、功率、速度等)方面,DCS更胜PLC

网友AA:
1、PLC和DCS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逻辑控制PLC要强一些,而过程控制DCS更好一些。因为DCS的过程控制指令比较丰富,模拟量处理得好。
2、在大系统,特别是需要硬件冗余的系统,PLC要比DCS贵得很多。比如说:西门子的S7-400H,光二个CPU模块就需要近20万元。

网友AA:
从我做的工程的经验看,PLC在硬件上要比DCS更可靠些,有些DCS硬件比较愿意坏,比如说:北京的和利时DCS质量就不太好

网友AB(2004-06-25):
PLC是由摸仿原继电器控制原理发展起来的,最初只有开关量逻辑控制,首先应用的是汽车制造行业。
   DCS是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把所有的函数、各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作成功能块。最初只有模拟量控制。首先应用的是化工行业。
   PLC在解算逻辑方面,表现出快速的优点,它把所有的输入都当成开关量来处理。而DCS在模拟量运算方面占优,它把所有输入都当成模拟量处理。
   在接地电阻方面,对PLC要求不高,但对DCS一定要在几欧姆以下。
   相同I/O点数的系统,用PLC比用DCS,其成本要低一些,维护成本也比DCS低很多。
   如果被控对象主要是设备连锁、回路很少,采用PLC较为合适。如果主要是模拟量控制、并且函数运算很多,最好采用DCS。

网友AC:
同意17楼18楼的意见。在大型复杂过程控制(模拟量较多的系统)中选用DCS系统,在中小型控制系统或开关量较多的控制系统中选用PLC。

网友AD:
看了各位大虾的讨论的确了解了不少,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DCS在硬件上是怎么样的呢?是像PLC一样整机封装,还是像组态一样用PC+软件+PLC呢?请各位给小弟我讲解一下!

网友J:
Siemens PCS-7 是S7 的升级,是DCS还是PLC?

网友AE(2004-08-01):
DCS (集散控制系统)
  虽然以现场总线为基础的FCS发展很快,并将最终取代传统的DCS,但FCS发展有很多工作要做,如统一标准,仪表智能化等。另外传统控制系统的维护和改造还需要DCS,因此FCS完全取代传统的DCS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当前工控机仍以大系统、分散对象、连续生产过程(如:冶金、石化、电力)为主,采用分布式系统结构的分散型控制系统仍在发展。由于开放结构和集成技术的发展,促使大型分散型控制系统前景更好。
    (1)向综合方向发展。由于标准化数据通信线路和通信网络的发展,将各种单(多)回路调节器、PLC、工业PC、NC等工控设备构成大系统,以满足工厂自动化要求,并适应开放化的大趋势。
     (2)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由于数据库系统、推理机能等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库系统(K
BS)和专家系统(ES)的应用,如自学习控制、远距离诊断和自寻优等,人工智能会在DCS各级实现。和FF现场总线类似,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智能设备,如智能I/O、智能PID控制、智能传感器、变送器、执行器、智能人机接口及可编程调节器相继出现。
    (3)工业PC化。由于IPC组成DCS成为一大趋势,PC作为DCS的操作站或节点机已经很普遍,PC_PLC、PC_STD、PC_NC等就是PC_DCS先驱。

     以上为一权威人物阐述的DCS,所以小弟认为这dcs是个控制系统 而PLC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执行部件,简单的说就是用一个上位机来监控一台或者数台PLC,用PLC来进行分散控制 用上位机来进行集中的管理和监控 这就是个最简单的DSC控制系统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还希望各位大虾们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F(2004-09-28):
PLC的运算周期是随着语名的处理来决定的,越多越慢。而且编程是以寻址方式进行的。
DCS的运算周期是同步的。一般为500MS。它的编程不是以寻址方式进行的。

网友AG(2004-11-26):
9楼的说的对

网友AH:
DCS是三层控制!

网友AI(2005-01-03):
小弟初到此地,看了各位大虾的讨论,很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AJ:
PLC侧重开关量的控制,DCS有模拟量控制的优势,但二者在具体应用时又会表现出有别于以上两点的特点,PLC与DCS应用场合的区别已越来越模糊,用PLC的场合DCS,同样DCS的场合也可以用PLC,只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经济性、可靠性、易维护性等诸多性能加以考虑罢了。
ss

网友X(2005-02-06):
can技术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AK:
初来咋到,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大家觉得上海FOXBORO的DCS怎么样。

网友AL:
PLC在将来的一天是否可以取代工控机

网友AM:
此问题太怪,你管它是plc还是dcs,只有一种工控系统,就是最适合工艺要求的,不要本末倒置哦

网友AN:
真的假的,我们老师这么说的plc现在来说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都是很不错的并且成本小,小规模控制完全可以采用plc,而DCS分散控制系统成本高,一般用于大型控制。

网友AO(2005-05-14):
豁然开朗啊!

网友AP:
几乎差不多了

网友AP:
几乎一样了

网友AQ:
是否这样理解:数台PLC、数台触摸屏+PROFIBUS总线+上位机=DCS

网友AR:
这个题目可要好好看看啊~~~~~~~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爱出者-爱返
福往者-福来

网友AS:
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应该说PLC系统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开放性很好!

网友AT:
两个的编程语言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U:
你那有三菱触摸的编程手册吗

网友AU:
大家 好啊我需要求助阿 !
那位大哥能发给我三菱触摸屏的编程手册!有捞了!非常感谢

网友AV(2005-06-16):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很久~~~

网友AU:
plc的模拟量很少,几乎没有,编程比较复杂。而dcs是以模拟量为主,编程比较简单。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U:
qingqiu
引用 网友AU:
大家 好啊我需要求助阿 !
那位大哥能发给我三菱触摸屏的编程手册!有捞了!非常感谢
我的;yaqiang1234@sohu.com.

网友AW(2005-08-29):
实在感谢各位大虾的教导,我公司用的还是20年前美国MODICOM公司的929PLC系统,不过还有气压、速度模拟量,所以除了PLC以外还有个C986CPU我以前不知道DCS,但是看大家说的,就有点象了,不知哪位大虾能指教一下MODICOM的C986怎么个用法?

网友AX:
很值得看的话题。

网友AY:
现在除小型控制系统用plc比较经济外,对大型控制系统两者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

网友AZ:
引用 网友E:
PLC是DCS的下级,PLC的下级是输入信号和负载(系统末端)——可以吗?

您说的正是!!!

网友BA(2005-09-29):
其实现在PLC和DCS的区别也越来越小了,两者之间在不断的相互渗透,功能上也越来越接近了。

网友BB:
正如楼上诸位所言,PLC所擅长的是开关量的控制,而DCS的特点是模拟量的连续控制。PLC所用的行业有冶金、电力、水泥等行业,而DCS所用的行业主要有化工、空分运行模拟量调节场合比较多的行业。

网友BC:
给我一些,好吗?谢谢啦!

网友BD:
请问:我用过西门子 S7-200 感觉他太小,就是DCS(我当时用的是浙大中控JX-300)的下级。
但是,S7-300 我感觉也不算小。(我没用过更大的PLC了)我感觉挺大的,
这S7-300,算PLC  ? 还是算DCS  ?

网友BE(2005-11-05):
我靠!大家的热心使我受益非浅!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BF:
DCS 的模拟量是怎么处理的呀?什么叫回路控制?为什么说DCS的模拟量处理能力很强呢?
它的总线上传输的是模拟量信号,然后再由PC处理?如此PC机必须带有模数转换模块,如此与PLC上接个模拟量模块处理有啥不同呢?

网友BG(2006-06-07):
请问:那位大师知道
什么叫模拟量信号
       谢

网友BG:
那位大师知道:什么叫模拟量信号

网友BH:
收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