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6):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三菱A200E系列的  现在运行时的最高频率是70 我想在提高一下频率,

网友A:
我没用过该变频器,但一般在操作手册上都有调整的方法,找到相应的改最高频率项。

网友B:
进入参数设置,选第一和第四,把70改为你想要的数字。

网友C:
对,修改最高频率参数就成!!

网友D:
把频率上限提高即可

楼主(2003-06-19):
谢谢 已经完成了

楼主:
各位大虾;如何判断变频器IGBT模块是坏的 诚谢

网友E:
IGBT模块好坏用万用表可以测!

楼主:
如何测 能说祥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