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19):
我要用三菱的或者是omron的plc,我有三个磁铁感应器,安装在一个行走的车上,
行车在几个槽体中间来回的移动,磁铁是安装在每一个槽体上的,磁铁感应器在行车移动的过程中会使磁铁与感应器感应,请问大家,要如何确定在行走的过程中,行车到达了什么位置,譬如说是到了的一槽,到了第五槽等等,感应器是一字型安装在行车上的与槽体的排列是一个方向,中间的感应器是确定位置的,2边的是在要接近目的槽体时的减速用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给我帮助,
suxiongsheng@zs165.com
QQ190626017

网友A:
你做的是清洗设备吧 不管是哪种PLC,如果只有活
你做的是清洗设备吧
不管是哪种PLC,如果只有活动的磁感应器,来判断槽位的话,用电机运行方向和一个磁感应器作正向或反向移位的脉冲条件,触发移位指令;使得当移位字=1时,在槽1上,移位字=2,在槽2上,……

网友A:
方向为正时,以一个方向移位;方向为反时,以反方向移位

楼主:
心情姐:你好 那我要怎样才确认到了什么槽呀,例如
心情姐:你好
那我要怎样才确认到了什么槽呀,例如:我从9槽到1槽是不是如omron的之类sft发出指令要从9槽到1槽,然后采用计数器计数感应器的次数呀,然后比较cmp目的槽与现在槽的比较,大于时,继续移动,等于时停止,那我要然后在要达到目的槽时使电机减速呀,又是然后判断呀,判断以后是不是使变频器切换速度段呀,希望指教,

网友A:
lsssxs,是这样:用电机的运行方向和一个感应器作脉冲,对一个变量(如OMRON的IR)作单向位移,当电机走到一槽时,感应器=1,移位字=1,表明是在1槽;……当回移时,用反向+此感应器作脉冲,还是对该变量反向位移,这样,不管车运行到第几槽(即使在中间时,电机方向改变),移位字会对应为那槽所在的数字(二进制)

楼主:
谢谢大家,senenyina兄给了小弟一个例子是omron的,我是新手,多多指教,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