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21):
各位高手你好:
    本人在应用西门子PLC(S7-224 CPU,EM132)的时候,遇到所接的模拟量跳动问题,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仍未解决,特向各位请教!不胜感激!

楼主:
本人也认为是干扰,但从哪方面进行处理,应作那些工作是比较麻烦的疑点?

网友A:
可以检查电源、接地、还有高低压的地是否共了。 再
可以检查电源、接地、还有高低压的地是否共了。
再不行就用编程来解决了,比如取多位平均,去掉MAX,MIN等

网友B:
将所跳动的模拟量的+直接与0V线短接试试

网友C:
注意:CPU224的M端子应该与M模拟量的负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