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21):
当生成一个vb可执行程序时,如何把可执行程序的图标变成自己想用的图标?

网友A:
在主窗口from1的icon中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图标! :)

网友B:
你的Project有几个FORM就可以在FORM属性中设置几个不同的图标,然后在Project属性页面中更改图标可以选择以上几个FORM的图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