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2-21):
您好,我新买了个moden用来做moden,是intel 5628 0.92双芯片的,可是我发现用它不能自动接收传真,用了好几个传真软件,包括winfax,就算设置了自动接收,也不能自动接收,当有电信打进来时,moden无任何反应,但当此时手动接收时,可以正常接收,平时可以正常发送,无任何其他问题,只是不能自动接收,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A(2006-07-10):
我的也是!
MODEM是TP-LINK 的 56K内置式调制解调器 TM-IP5600

还买了一张USB接口的深圳腾达的

WINFAX10.0虽然启用了“自动接收”(Automatic Receive) 选项,但是不能自动接收传真,并显示“线路状态”(Line Status) 屏幕。但可以手动进行接收。 系统是window xp的

是不是每张支持传真的MODEM就可以自动接收传真呢?那内置和外置MODEM都行吗?具体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B:
我看到网络上有种,3G-FAX数码传真机很不错,我公司现在也都在用,无纸话的传真很不错省了大量的耗材!各种功能都挺不错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