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2):
三菱的FX用RS-232C电缆型号:
F2-232CAB-1
FX-232AWC侧--------PC侧
(2)-------------(2)
(3)-------------(3)
(6)-------------(4)
(7)-------------(5)
(20)------------(6)
FX(4)---FX(5) PC(7)---PC(8)

三菱的FX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0
PLC侧FX0-----------FX-232AWC侧
PLC(1)-----------FX(15)
PLC(2)-----------FX(2)
PLC(3)-----------FX(7)
PLC(4)-----------FX(16)
PLC(5)-----------FX(12)FX(18)
PLC(6)-----------FX(20)
PLC(7)-----------FX(3)
PLC(8)-----------FX(24)
FX(5)---FX(8)---FX(21)

三菱的FX2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25针---25针)
PLC侧FX2-----------FX-232AWC侧
(1)--------------(1)
(2)--------------(2)
(3)--------------(3)
(4)--------------(4)
(5)--------------(5)
(7)--------------(7)
(8)--------------(8)
(12)-------------(12)
(13)-------------(13)
(15)-------------(15)
(16)-------------(16)
(17)-------------(17)
(18)-------------(18)
PLC(20)--PLC(21);FX(20)--FX(21)
(24)-------------(24)
(25)-------------(25)

网友A(2002-09-01):
Re:三菱的FX通信电缆连线
没看懂

网友B:
Re:三菱的FX通信电缆连线
FX(4)---FX(5) PC(7)---PC(8)是指FXPL控制器端DB-25接头的第4脚和第5脚短接,PC侧的DB-9接头的第7脚和第8脚短接。

网友C(2003-02-15):
Re:三菱的FX通信电缆连线
谢谢,非常有价值。

网友D:
FX系列编程通讯电缆线型号SC-09

网友E(2004-07-20):
很有价值

网友F(2004-09-04):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网友G: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我也很想!要!
xuanping-1959@soh.com

网友G: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我也很想要一份!先谢了。
XUANPING-1959@SOHU.COM

网友G: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我也要了
xuanping-1959@soh.com

网友H:
不需要其它的电路支持吗?

网友I:
8针为RS422接口,9针为RS232接口,无法直连,必须加RS232-RS422转换器。

网友J:
谢谢 我存起来了

网友K(2005-01-05):
谢谢,不过我想问一下,它的效果怎样?

网友L:
我是一名入门不久的plc应用者,能看到各位高手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示。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M:
没有怎么看懂啊

网友N: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e7317123@yahoo.com.tw

网友O(2005-05-15):
我想知道三菱FXos-30MR型PLC与电脑编程的数据线怎么做

网友P(2006-09-03):
请教各位兄弟
我现有三菱PLC一台,是FX1N-24MT的,请问用什么联机方法啊,他的通讯接口好像写RS-422
请求各位高手,

网友Q:
不好做,有转换电路,还是买吧!  不会贴图。我有原理!

网友R:
本人用过两年的经验来看,俺自做的8(圆孔)-9针的直接连接的下载线(只用于FX2N)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它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电平,所以焊线时可要千万的小心,要多检查下,否则,烧调PLC事小,搞坏了NOTEBOOK的串口可要哭的哦

网友S:
三菱FX-2N-232-BD与电脑怎样连接啊
兄弟们有吗?

网友T(2007-01-10):
SC-09的对FX、A、Q系列都可以的。我就用这个的饿

网友U: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我也要,最好带接线图与介绍,邮箱:h1z2s3@163.com 。谢谢!

网友V:
有道理,可以好好参考,自己发挥!

网友W(2007-04-16):
我想知道三菱FXos-430MR型PLC与电脑编程的数据线怎么做?2346707434@qq.com

网友X(2007-06-03):
我是一名入门不久的plc应用者,能看到各位高手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示。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我买了一个RS-232/RS422转换器接到三菱FX1N PLC上,通讯时总是显示无法通信请检查接续情况,怎么回事?还望诸位高手指点谜金。

网友X:
[求助]
我是一名入门不久的plc应用者,能看到各位高手的经验给我很大的启示。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我买了一个RS-232/RS422转换器接到三菱FX1N PLC上,通讯时总是显示无法通信请检查接续情况,怎么回事?还望诸位高手指点谜金。

网友Y(2007-08-30):
看不明白  什么东东\

网友Z:
各位好!请问有东芝EX40的编程电缆接线图呀我想自制一个.哪里有编程软件可下载.跪谢了

网友AA:
谢谢,非常有价值。

网友AB(2007-12-07):
写详尽点啊

网友AC: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我也要,最好带接线图与介绍谢谢!   wenliao_sz@163.com

网友AD(2008-07-14):
FX2N连接PC的接线:8针圆形是422的,而PC 9针是232的不能直接接通会烧PLC通讯芯片或电脑串口的。我用两个电阻串在422线上使用5年了,一切正常。原理是靠电阻分压、限流。但专家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建议必须用转换芯片(其实一个芯片也就几分钱,不做印刷板直接焊也行)。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怎样接??????
我也很想!要!
      xuanping-1959@soh.com
这里有详细的图纸,也许会给你惊喜。对你有用的话来顶一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star=23#980027

网友AE(2008-08-30):
是两头的连接号吗?用普通的线可以做吗?

网友AF(2011-04-21):
要是配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F:
这是我的第一次发贴,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