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10-08):
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与抑制

  变频器中要进行大功率二极管整流、大功率晶体管逆变,结果是在输入输出回路产生电流高次谐波,干扰供电系统、负载及其他邻近电气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谐波干扰问题,下面简单介绍谐波产生的机理、传播途径及有效抑制干扰的方法。

  1.变频器谐波产生机理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路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为频率可变的交流信号。在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不规则的矩形波,波形按傅立叶级数分解为基波和各次谐波,其中的高次谐波将干扰输入供电系统。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流信号是受PWM载波信号调制的脉冲波形,对于GTR大功率逆变元件,其PWM的载波频率为2~3kHz,而IGBT大功率逆变元件的PWM最高载频可达15kHz。同样,输出回路电流信号也可分解为只含正弦波的基波和其他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次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干扰邻近电气设备。

  2.抑制谐波干扰常用的方法

  谐波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具体常用方法:(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2)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必须是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3)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4)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5)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3.抑制谐波干扰实例

  例1,某变频切换控制系统,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而邻近液位计读数偏高,一次表输入4mA时,液位显示不是下限值;液位未到设定上限值时,液位计却显示上限,致使变频器接收停机指令,迫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这显然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液位计,干扰传播途径是液位计的电源回路或信号线。解决办法:将液位计的供电电源取自另一供电变压器,谐波干扰减弱,再将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并与变频器主回路线隔开一定距离,经这样处理后,谐波干扰基本抑制,液位计工作恢复正常。

  例2,某变频控制液位显示系统,液位计与变频器在同一个柜体安装,变频器工作正常,而液位计显示不准且不稳,起初我们怀凝一次表、二次表、信号线及流体介质有问题,更换所有这些仪表、信号电缆,并改善流体特性,故障依然存在,而这故障就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输出回路电缆向外辐射,传递到信号电缆,引起干扰。

  解决办法:液位计信号线及其控制线与变频器的控制线及主回路线分开一定距离,且柜体外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外壳良好接地,故障排除。

  例3,某变频控制系统,由两台变频器组成,且在同一柜体内,变频器调频方式均为电位器手调方式,运行某一台变频器时,工作正常,两台同时运行时,频率互相干扰,即调节一台变频器的电位器对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有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开始我们认为是电位器及控制线故障,排除这种可能后,断定是谐波干扰引起。

  解决办法:把其中一只电位器移到其他柜体固定,且引线用屏蔽信号线,结果干扰减弱。为了彻底抑制干扰,重新加工一个电控柜,并与原柜体一定距离放置,把其中的一台变频器移到该电控柜,相应的接线及引线作必要的改动,这样处理后,干扰基本消除,故障排除。例4,某变频控制系统,切换两套机泵,原先机泵是靠自耦降压启动工频运行正常,现改为变频运行,虽能实现调频减速功能,但变频器输出端到电动机间的输出线严重发热,电动机外壳温升加重,经常出现保护跳闸。这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中包含PWM高次谐波,而谐波电流在输出导线和电动机绕线上形成附加功率损耗。

  解决办法:把变频器输入线与输出线分开,分别走各自的电缆沟,选用大一号截面的电缆换原先电缆,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的电缆长度尽可能短。这样处理后,发热故障排除。对现场出现的各种变频器高次谐波干扰,基本上都能照以上介绍的方法顺利抑制,但对谐波成分及幅度要求很严的设备,彻底抑制高次谐波干扰非常困难,有待进一步攻关解决。

作者□山东东营河口采油厂 蔡光节

网友A(2002-01-07):
Re: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与抑制
有所启发。谢谢

网友B(2003-10-06):
1楼的方法虽然好,但在使用隔离变压器时千万别选用Y/Y0接线方式,应该选用Y/D或D/Y接线方式,否则隔离效果将大打折扣。

网友C(2004-08-05):
谢谢 !
顶楼
 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呢!
 本人受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楼的方法虽然好,但在使用隔离变压器时千万别选用Y/Y0接线方式,应该选用Y/D或D/Y接线方式,否则隔离效果将大打折扣。
能说说道理吗?非常感谢。
我的隔离变压器就是Y/Y0的接法,效果却是不好。看了此贴,眼睛一亮。但是,可否展开解释一下原理就更好了。在此先谢了。

网友E:
好文章,还有好帖子。

网友F:
受益非浅

网友G(2004-09-05):
还有变频器的控制线不要和其它的控制线平行走, 而要正交地走线。(注意要屏蔽线)

网友H:
谢谢楼主和3楼的指点,受益非浅!顶

网友I(2004-11-30):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出现过几次过电压保护,可能和谐波有关,我们打算装浪涌保护器,不知有效果吗?请指点.

网友J(2005-05-05):
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楼的方法虽然好,但在使用隔离变压器时千万别选用Y/Y0接线方式,应该选用Y/D或D/Y接线方式,否则隔离效果将大打折扣。
能说说道理吗?非常感谢。
我的隔离变压器就是Y/Y0的接法,效果却是不好。看了此贴,眼睛一亮。但是,可否展开解释一下原理就更好了。在此先谢了。

YY接法,谐波可以继续传递,有D的话,谐波在三角里抵消

网友L:
查找了一下国外对变频器产生谐波的一些分析。一种是低次谐波,为基波的6k±1次,主要是对电力系统的污染。国外有些国家已经对变频器供电系统的谐波含量有具体的要求。另一种是高次谐波(5KHZ以上),它属于EMC的范畴。两种谐波的处理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D:
to  zerg_442:谢谢你的指点。谢谢。终于有人解释它了。

to   JAMSWENDY:讲得很好。谢谢。这种概念性的知识,很适合网上讨论、交流。本论坛需要各路高手们的提示、点拨。

网友M:
受益非浅!

网友N:
确实不错的,我喜欢的。

网友N:
挺好的技术论文

网友O:
隔高变压器本身也是一个干扰源,会不会抑制了高次谐波又增加了一个空间干扰源

网友P(2005-08-14):
y/d是什么意思

网友Q:
表示变压器一,二次的接法,Y表示星形 D表示三角形 具体参阅相关书籍,

网友R: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变频器 一开压力变送器数字混乱停机就好.

网友S:
从能量守恒来看: 隔离与屏蔽不能解决谐波的能量浪费问题.
那么
1.现在有真正解决谐波的能量浪费问题的方法吗?
2.一般变频器浪费的谐波能量大约有多少个百分点.?与频率大小的关系量如何?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T:
不错!又学习了很多的了!谢谢的了!

网友U:
十分受用 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V(2005-09-16):
听说节电器 的原理就是解决谐波的能量浪费问题,可惜没有人证实,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W:
我单位装有28台HITACHI J100变频器 1。5KW对我系统中的电容式料位传感器干扰特别严重请问有办法解决吗?谢谢指教

网友X: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楼的方法虽然好,但在使用隔离变压器时千万别选用Y/Y0接线方式,应该选用Y/D或D/Y接线方式,否则隔离效果将大打折扣。

能说说道理吗?非常感谢。
 我的隔离变压器就是Y/Y0的接法,效果却是不好。看了此贴,眼睛一亮。但是,可否展开解释一下原理就更好了。在此先谢了。

YY接法,谐波可以继续传递,有D的话,谐波在三角里抵消

谐波是同方向的,可以在三角里形成环流消耗掉,不是抵消.变压器会发热很多.
有些国外的变频器出线加装磁环也是为消耗谐波的.

网友Y(2005-12-06):
非常感谢
不错的东西

网友S(2006-01-13):
[精]前段时间节电器骗了不少用户.现在基本销声匿迹.
为什么?
从能量的角度只有将谐波转换成正弦波才是唯一解决谐波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美国已经投入巨资(上百亿美金!),至今没有合适的办法!市场上的所谓节电器只不过是谐波转移.在总的用电上没有减少.

将谐波转换成正弦波只能采用反相平衡.这需要反应速度极快的检测方法.目前美国投资百亿都还没有搞成功,何况是国内的一些小角色?!
厦门卷烟厂大量使用变频器,厦门节能服务中心对他们的电路检测证明谐波功率超过7%.

网友D:
这是我至今为止,在网上的BBS里,看到的最精彩的关于谐波的评论!楼上乃高手也。谢谢你的发言。为此,我感动的快哭了。真的。此发言太好了。过瘾。在谐波的问题上,我和你的观点完全一致。拜你为师如何?

真的是精华帖中的精华帖。

网友S(2006-03-07):
偶最心痛的是:
05年国外很多骗子,在我国推销所谓谐波节电器,我国政府高度配合,开了不少高科技节能技术推广会.最近中央10台,也还在想当然的鼓吹该技术.
不完全统计:国内外骗子推销所谓谐波节电器,骗到的资金超过100亿!
幸运的是,偶在浙江成功阻止了大量骗局:采用总表PK!骗子马上傻眼!

网友Z:
好贴,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S:
一般骗子会找出一大堆理由来阻止总表PK!
通常是以系统变化大为理由,偶想了一招:
晚上,只开一台大功率设备试验,分表PK总表,
所有骗子都只好立即离开.

网友AA(2006-05-29):
引用 网友AB:
好贴

网友AC:
一台滤波器就解决了所有的谐波问题了
而且还可以随动调节系统无功功率以及功率因数
也不用楼主说的这么麻烦了
既滤波又节电

有疑问或需求的朋友可以致电:13927414244  Mr.李
湛蓝的心

网友AD:
对于消谐滤波能节电的技术相当有兴趣,目前手上正有一这方面的工程在考虑上,但不知是否有这方面的成熟和有效的技术方案。请加我QQ:610992499 联络

网友AE:
多多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献,以供大家阅读,谢

网友AF(2006-07-02):
好文章,谢谢老大了
活到老
        学到老

网友AG:
好贴不能放过!俺一定要顶!

网友AH(2006-08-29):
好帖!能否介绍以下LC吸收回路怎样做?谢谢!

网友AH:
好帖!能否介绍一下LC滤波器怎样做?谢谢!

网友AI(2006-12-29):
真的不错,哈哈
我刚刚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J(2007-08-24):
无私的奉献,好人呀,谢谢了,顶下!

网友AK:
变频器运行中显示过流并停机,帮忙分析原因哈,谢谢大家!
现场环境:灰尘大温度高,但是已经初步做过防尘处理,温度高没有办法,但是变频器本身也没有超温报警,只有过流故障显示,有时候断电重启正常,还能使用一段时间,有时候不能正常启动,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L(2008-01-24):
谢谢,受用了
有好东西就要分享

网友AM(2008-05-20):
好东西
谢谢啦
会常来

网友AN(2008-11-11):
谢谢,真的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AO(2008-12-27):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与抑制

  变频器中要进行大功率二极管整流、大功率晶体管逆变,结果是在输入输出回路产生电流高次谐波,干扰供电系统、负载及其他邻近电气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谐波干扰问题,下面简单介绍谐波产生的机理、传播途径及有效抑制干扰的方法。

  1.变频器谐波产生机理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路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为频率可变的交流信号。在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不规则的矩形波,波形按傅立叶级数分解为基波和各次谐波,其中的高次谐波将干扰输入供电系统。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流信号是受PWM载波信号调制的脉冲波形,对于GTR大功率逆变元件,其PWM的载波频率为2~3kHz,而IGBT大功率逆变元件的PWM最高载频可达15kHz。同样,输出回路电流信号也可分解为只含正弦波的基波和其他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次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干扰邻近电气设备。

  2.抑制谐波干扰常用的方法

  谐波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具体常用方法:(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2)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必须是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3)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4)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5)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3.抑制谐波干扰实例

  例1,某变频切换控制系统,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而邻近液位计读数偏高,一次表输入4mA时,液位显示不是下限值;液位未到设定上限值时,液位计却显示上限,致使变频器接收停机指令,迫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这显然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液位计,干扰传播途径是液位计的电源回路或信号线。解决办法:将液位计的供电电源取自另一供电变压器,谐波干扰减弱,再将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并与变频器主回路线隔开一定距离,经这样处理后,谐波干扰基本抑制,液位计工作恢复正常。

  例2,某变频控制液位显示系统,液位计与变频器在同一个柜体安装,变频器工作正常,而液位计显示不准且不稳,起初我们怀凝一次表、二次表、信号线及流体介质有问题,更换所有这些仪表、信号电缆,并改善流体特性,故障依然存在,而这故障就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输出回路电缆向外辐射,传递到信号电缆,引起干扰。

  解决办法:液位计信号线及其控制线与变频器的控制线及主回路线分开一定距离,且柜体外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外壳良好接地,故障排除。

  例3,某变频控制系统,由两台变频器组成,且在同一柜体内,变频器调频方式均为电位器手调方式,运行某一台变频器时,工作正常,两台同时运行时,频率互相干扰,即调节一台变频器的电位器对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有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开始我们认为是电位器及控制线故障,排除这种可能后,断定是谐波干扰引起。

  解决办法:把其中一只电位器移到其他柜体固定,且引线用屏蔽信号线,结果干扰减弱。为了彻底抑制干扰,重新加工一个电控柜,并与原柜体一定距离放置,把其中的一台变频器移到该电控柜,相应的接线及引线作必要的改动,这样处理后,干扰基本消除,故障排除。例4,某变频控制系统,切换两套机泵,原先机泵是靠自耦降压启动工频运行正常,现改为变频运行,虽能实现调频减速功能,但变频器输出端到电动机间的输出线严重发热,电动机外壳温升加重,经常出现保护跳闸。这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中包含PWM高次谐波,而谐波电流在输出导线和电动机绕线上形成附加功率损耗。

  解决办法:把变频器输入线与输出线分开,分别走各自的电缆沟,选用大一号截面的电缆换原先电缆,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的电缆长度尽可能短。这样处理后,发热故障排除。对现场出现的各种变频器高次谐波干扰,基本上都能照以上介绍的方法顺利抑制,但对谐波成分及幅度要求很严的设备,彻底抑制高次谐波干扰非常困难,有待进一步攻关解决。

作者□山东东营河口采油厂 蔡光节

很详细

网友AP(2011-10-24):
好文章,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