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总线

楼主(2002-01-16):
485通信总线上的匹配电阻究竟应该怎样配才能使通信总线稳定可靠呢?为什么我在总线的首尾各配120欧的电阻,总线仍然不稳定?究竟有那些因素干扰了它?想请教。

网友A:
个人经验:485总线的匹配电阻与该总线上的设备有关。主要是总线上设备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对485总线的特性阻抗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匹配485总线的终端电阻时最好使用一个可调电阻来不断的测试。或者使用设备测量出该485总线的特性阻抗,然后加以相应的电阻与之匹配。还有就是使用理论计算也可以计算出给485总线的相应的数据。

网友B(2003-10-06):
485通信总线上的匹配电阻只在末端出现,如果设备较多(接近32个)可以不接匹配电阻;另外485通信总线虽然手册上说可以选用双绞线,但最好还是选用两芯屏蔽线且屏蔽网不得两端接地。我的经验就是这样,且从没发现有干扰!

网友C:
我觉得485通讯总线的匹配电阻的选择,大家可以
用这个简单的办法试一下:把一个电位器接在A—B 之间,然后用示波器
测A——B之间的波形。什么时候波形最好,就把此时电位器接在A——B
两端之间的两脚的电阻值量出来,然后用同样阻值的电阻代替电位器。

网友D:
总线不稳定不一定是硬件引起的,我建议查找一下,是否存在软件方面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