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2-28):
转载:编制自已的电话录音小程序

  或许你会认为用计算机进行电话录音需要昂贵的专用软件,其实只要懂得VB和Access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具备电话录音、录音数据保存、查询功能的小系统。大概只需1500元左右,其费用主要用于增添所需的声卡、音箱及具有语音功能的Modem(当然还有你的脑力劳动),比起两三万元的专用录音软件,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了。
  首先介绍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利用VB5.0的OLE容器控件,在运行时创建嵌入对象的方法,激活在WIN95注册过的录音软件,将输入到声卡的电话语音信号录制为WAV文件,嵌入OLE容器控件中。由于把OLE容器控件与某个数据库绑定,在声音文件嵌入OLE容器控件的同时也存入了数据库。以下将详细地介绍小系统的实现过程,主要有设备的连接、数据库的建立、简单的VB编程。
  一、设备的连接
  设备的连接主要指Modem与电话线、电话机,Modem与声卡之间的连接方式。先将墙上的电话进线插到Modem的接口上,再用另一根电话线接在Modem与电话机之间,把Modem与电话机串联起来。Modem与电话机之间的顺序必须被考虑到。如果电话进线先进入电话机,当提起电话听筒时,信号将先被电话机截取,而不能进入Modem。接下来用双向音频输入输出线把Modem的SPK端口和声卡的LINE INC端口连起来;将Modem的声音信号输入到声卡。好了,完成设备的连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软件方面的制作了。
  二、用Access建立一个收藏录音数据的数据库
  首先建立一个存放声音数据的数据库,数据库可以是存储在Microsoft Jet数据库引擎中的Microsoft
  Access、dBASE、Microsoft Foxpro、Excel等。由于需保存的数据并不复杂,我选用了小型而易用的Microsoft Access97,建立一个名为Recorder的数据库来管理录音数据。在Recordeer数据库中生成表Recording,该表包含四个字段:ID、录音文件、Day、Time。结构如下:
  -----------------------------------------------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属性
  -----------------------------------------------
  ID 自动编号 递增
  录音齐件 OLE对象
  Day 日期/时间 默认值=Date();格式=长日期
  Time 日期/时间 默认值=Time();格式=长时间
  ------------------------------------------------
  把数据库Recorder保存在C:\下,以待后用。数据库方面的工作暂时到此为止,接着将要用VB来编写一个小程序,实现录音、自动将数据存入数据库的功能。
  三、用VB5.0 建立录音小程序
  在VB5.0下新建一“标准EXE”工程,打开工程中的空白窗体Form1。在Form1上添加各种控件。
  1.在Form1上添加Data控件
  将Data控件添加到窗体上,Data控件属性设置如下:
  -------------------------------------------
  (名称) Data1
  -------------------------------------------
  Connect Access
  DatabaseName C:\RECORDER.mdb
  Recordsource recording
  -------------------------------------------
  以上属性设置把Data控件绑定到刚才建立的Access数据库Recorder的recording表。
  2.在Form1上添加Text Box控件
  在Form1上添加三个Text Box控件,并在适当位置增添相应的标签。文本框属性设置如下:
  ------------------------------------------------------------
  Text Box控件1 Text Box控件2 Text Box控件3
  ------------------------------------------------------------
  (名称) Text1 Text2 Text3
  Data Field ID Day Time
  Datasource Data1 Data1 Data1
  ------------------------------------------------------------
  以上属性设置使三个Text Box绑定到Data控件,用于从与Data控件连接的数据库中分别显示字段ID、Day、Time。
  3.在Form1上添加OLE容器控件
  在Form1上添加OLE容器控件,属性设置如下:
  ----------------------------------
  (名称) OLE1
  ----------------------------------
  Data Field 录音文件
  Datasource Data1
  Autoactivate 2-Doubleclick
  ----------------------------------
  通过属性设置把它与Data控件绑定,从Recorder数据库中显示字段“声音文件”。当OLE容器中的录音数据被更新时,被更新或新增的声音对象将自动被写回数据库。当双击OLE容器中的数据时,将自动播放声音文件。
  4.在Form1上添加Command Button控件
  添加两个Command Button控件到Form1上,其中一个命令按钮用于调用录音机以录制通话数据,并将录音的声音数据嵌入到OLE容器中。该按钮属性设置如下:
  ---------------------
  (名称) Command1
  ---------------------
  Caption 开始录音
  ---------------------
  双击Command1,在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中输入以下代码:
  Data1.DatabaseName="C:\recorder.mdb"
  Data1.Recordsource="Recording"
  Data1.Refresh '创建一条新记录
  Data1.Recordset.AddNew '创建一个嵌入声音对象
  OLE1.CreateEmbed "","SOUNDREC" '激活WIN95附件下的录音机
  OLE1.DoVerb 0
  End Sub
  另一个按钮用于关闭程序,属性设置如下:
  ----------------------
  (名称) Command2
  ----------------------
  Caption 退出
  ----------------------
  双击Command2,在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中输入以下代码:
  Unload Form1
  End
  End Sub
  5.编写Form1的Activate过程
  Form1的Activate过程代码,用于在Form1打开的同时打开通信软件SuperVoice2.2并激活Command1的功能。双击Form1,弹出编写代码窗口,在对象下拉列表中选择Form,在过程下拉列表中选择Activate,在Pri
  vate Sub Form_Activate()中输入以下代码:
  '激活Command1的功能
  Call Command1_Click
  '调用安装在d:\supervoc\program\中的通信程序SuperVoice2.2,来启动Modem的语音功能
  dim tel
  tel=shell("d:\supervoc\program\supervoc.exe",1)
  appactivate tel
  End Sub
  四、程序运行结果
  保存工程,并将其生成可执行程序“录音.EXE”,放在C:\下面。好了,大功告成。现在退出VB,试一试
  在WIN95下运行。
  当双击“录音.EXE”时,程序自动打开通信软件SuperVoice2.2(一般购买Modem时都随机附送SuperVoice2.2),在SuperVoice2.2的系统设置中将语音输入设备设为电话听筒,及启动SuperVoice2.2时弹出仿真电话拨号盘(只需在第一次使用时设置)。设为电话听筒的好处是通话时不需要麦克风,直接使用电话机。接着出现窗体Form1,并自动启动附件下的录音机。进行通话录音时,单击仿真电话拔号盘上的免提键及录音机上的录制按钮,开始录音。录制的声音文件被嵌入OLE容器中,同时被写到与OLE容器连接的数据库Recorder.mdb中,并自动生成录音的日期时间。除了录音功能外,还可以通过点击Data控件上的箭头按钮选择记录查询,双击OLE容器(显示为喇叭图标);自动播放选择的通话录音。如果再给窗体Form1添上DBComboBox、DBGrid控件,将使其查询功能更为完善。
  顺便提一下,刚写完这篇文章,我又找到一个可在Win95注册的录音软件,就是创新的SoundO'LE,由于界面漂亮且没有限制录音长度(附件的录音机的录音长度只有一分钟),我将准备拿它来取代那土里上气的录音机,使得我的小程序更具专业性。
  以上代码在VB5.0、Win95系统上调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