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07):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在485的任何一个节点上,对A上拉;对B下拉,具体接线就是:(+5V---R1---A---R2---B---R3---GND),其中R1:3.3K,R2:180欧姆,R3:3.3K,取消原来的120欧电阻,这样在总线空闲的时候就保证A比B高出大约200mV的电压,也就是说能保证总线上的数据状态在空闲的时候是稳定的1。这可是我们公司几年的现场经验得来的,效果很好,保证比原来那种方式好多了.

网友A(2003-10-06):
顶楼:
      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请问:
     在485的任何一个节点上,对A上拉,对B下拉,如果节点多了485驱动能力恐怕支撑不了吧?

网友B(2004-05-31):
HUITONGL说的不错,这样的话通讯距离受影响

网友C(2005-03-16):
好,试试看

网友D(2006-10-13):
楼主的意思是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做一次吧?并不是每个节点都做。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E:
你们的节点应该不多吧,如果节点多的话,通讯距离就不能太长了!

网友F(2006-12-24):
应该只在网络的“端点”上,效果很好,但不是任何节点。即距离最远的端头,各一套“终端电阻”。我试过效果很好:7个节点,2.5Km通讯线有一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