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通讯电缆制做

楼主(2002-08-11):
恳请回答一个关于GE PLC SERIES 90通信的问题,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GE POWER MODUL 9针接口针脚定义:
2、RXD 3、TXD 5、GED 7、RTS 8、CTS。
相信可以直接做一根电缆与PC通讯而不用转换器,但是我碰到的
是RS-485 WITH DA15P CONNECTOR AT PLC,通过一个叫SNP接
口连接,(何为SNP接口?)
但是我只知道DA15P的个别针脚定义:1、SHICLD 7、GED 8、CTS B(+) 9、RI 10、RD A(-)11、RD B(+)12、SD A(-)13、SD B(+)
6、RTS A(-)15、CTS A(-)。
请问谁知道其中2 与3 脚定义,是否为RXD 与TXD?
该DA15P接口怎样与PC的RS-232 9P通讯?要转换电路吗?如果用RS232/RS485转换器,该怎么接线(该电缆好象叫IC690ACC901)?
(用GE PLC DOS软件通讯)
恳请赐教!我不想买GE附件,因为代理商都太黑了。

网友A(2005-08-29):
接受和发送,直接用232口、交叉相连就OK了。

网友A:
用485的话你要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或者你直接买一个232到485的转换器,在把10、11、12、13管脚交叉相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