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10):
煤矿井下监控解决方案

[系统概述]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我国的煤炭工业长期停留在人工开采水平,生产效率低,安全隐患多,如瓦斯爆炸、地下渗水等事故经常发生。随着计算机应用在各行各业的逐步普及,煤炭生产水平目前逐步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下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使用研祥工控机、远程采集模块在煤炭生产监控中的应用。
[系统要求]

井下采掘点(监测点)分散,并随着生产不断改变;
要求系统安装、维护方便;

系统监测数据准确;

[系统框图]

[系统原理]

选用研祥工控PIII主机作为煤矿调度室的主控机,用研祥的ARK-14520通讯模块和ARK-14017模拟量输入模块、ARK-14050数字输入输出模块组建RS-485网络来采集井下的各种数据和控制风机、水泵等设备的运转。在矿井下的不同位置安放各种传感器,监测当地的的水位、瓦斯含量、温度、含氧量等数据,通过ARK-14017变换为数字信号用RS-485总线传至井上调度室主控机。另外在井口还有传感器监测风压、风的流量,判断风机是否运转。主机根据各点数据情况通过ARK-14050 来控制水泵、风机的运转,从而调节风量,控制水位,保证井下矿工的正常工作。另外,瓦斯含量、水位超限系统还会通过ARK-14050发出声光报警,提示调度人员及井下矿工注意,直至排除故障。

[系统配置]

机箱:IPC-810P

主板:FSC-1621VD

CPU:PIII800

内存:128M

硬盘:40G

通拟模块:ARK-14520

模拟量输入模块:ARK-14017

电源模块:ARK-243

[系统评价]

主机采用WINDOWS操作系统,VB编程,画面简单直观,很适合煤矿一般人员操作;

由于井下各采掘点分散,采用RS-485总线非常适合,另外井下采掘点在不断变化,而RS-485总线的可扩展性及方便维护性大大提高了煤矿生产效率。

网友A:
Re:研祥工控机--煤矿井下监控解决方案
请教如果使用485通讯,  在煤矿井下使用上传到井上的调度室内,
能够最长传输多少距离?

网友B:
Re:研祥工控机--煤矿井下监控解决方案
一般是1200M,

网友C:
Re:研祥工控机--煤矿井下监控解决方案
如何处理总线防爆问题?
加安全栅?还是穿管作隔爆?
后一种恐怕难以变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