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3):
s7--200使用modem卡与pc同通讯,pc 作上位机,使用MODBUS RTU,用vb编程,请问怎么做???

网友A:
选用两个MODEM,上位机一个,RTU一个。VB用MSCOMM控件做主叫,S7-200方MODEM自动应答,通过电话线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没学过vb,那么上手做通讯编程大约要多久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