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4):
请教各位大侠,S7-200编程电缆的做法。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是RS232C转RS485的转换器,PLC上3脚为P+,8脚为N-.

楼主:
能否具体地指点一下。

网友B(2003-06-17):
自己做的电缆有可能烧坏机器,所以还是尽量用原装的通讯电缆吧

网友C:
S7-200的系统手册上7.6上有其通信口各脚的定义,按定义接线,将其482转换成232便可以联电脑了.
3,RS485B
8,RS485A
6,+5V
5,地

网友D(2003-09-21):
是真的可以解密吗?难道不怕三菱OMRON富士松下AB西门子PLC公司追究责任?

网友E(2007-10-11):
加张图好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