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给个说法。

楼主(2003-03-04):
size=4]大家好:
     我不知道我写了这个问题,大家何时能看到,何时能回答?
     我单位有一条生产线的PLC与PC连接的接口(25针的)坏了,无法连接程序,不知这个接口是怎样坏的?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建议,在这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还有,不知这个接口能否修好(是否只是单纯接口的问题)?

网友A:
您这个贴子晃来晃去,看起来不方便。

25针口坏了,可以换一个。

网友B:
能确定是接口坏了换不可以了?你那里是什么PLC?

网友C:
舍不得花钱,那就。。。
人家都叫你换了,换没?如果真不想换,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你用的是RS232C接口的,一般线会断在两端,你经常拨插的地方,你不妨搞过“破坏性”工作,把两头用刀片切开,要小心点,看那根线出了问题,RS232C接口资料看相应的文章。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三菱PLC A系列,不知有没有隔离电源。若真烧坏了,该IC好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