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4):
小弟初接触PLC,现有一难题请各位指教,题目如下:
1.有一条自动送料生产线,主体分别由一个可反转的电动机、4个行程开关(SQ1~SQ4)和送料带组成
2.过程:电动机驱使送料带向前工进,触碰SQ1后减速前进,触碰SQ2后电动机驱使送料带向后返回,触碰SQ3后减速返回,触碰SQ4重新后驱使送料带向前工进;形成一次送料过程。
用梯形图编写,需具备一下功能:
1.启动按钮:能使送料带不断循环工作;
2.停止按钮;
3.点动按钮:每按一次,送料带就完成一项工作,即“向前工进”-->“减速前进”-->“向后返回”-->“减速返回”-->“向前工进”等工作;
4.单周循环按钮:每按一次,送料带就完成一次完整的送料工作,之后自动停止。

网友A:
不是太难吧。

网友A:
电动机的减速运行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B:
不难的!你写一下程序试试,用步进指令!

网友C:
普通电动机可以用变频器调速,编程没什么难的吧。

网友D:
思路不是很清晰吗,控制不难啊,用普通的输入输出命令就可以实现的,调速由变频器的多频段输入实现,由PLC控制

网友E:
比较简单,用心思考

网友F:
按顺序控制的方式,选择当前步的条件及相应的转步条件,应该很容易完成这个小程序的。

网友G:
应该全速和减速可以用同一程序控制,只要另外发出正反转指今就可以了!

网友H:
不难啊
如果用ab 或 三菱fx2n plc 我可以帮你编程,把要求写的在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