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5):
plc可控制交流伺服电机,请问各位,plc(基本模块)输出脉冲的频率可达到多少
    同时plc控制的步进电机输出脉冲可达多少,plc的基本模块可同时连2个交流伺服+1步进吗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那就得看你连的PLC 是什么品牌的了。一般OMRON小型机本体只有1点的最大5K的脉冲输出,
CQM1H可以接内插板可以实现10KHZ以上,三菱本体没有脉冲输出,需加一个脉冲模块!!

网友B:
不管连哪种PLC,首先步进或伺服电机是有驱动器的,只要用满足频率要求的PLC(要晶体管输出的)连之并输出相应的脉冲,就可实现要求。只是在选择时,注意扭矩的大小,以及传动丝杆的螺距

网友C:
三菱FX1N/FX1S---xxMT  PLC 每个有两路输出(Y0,Y1),每个最高频率 100K,当然要不得
Sityhdq提到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