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6):
前几天去了一个现场。发现到现场时控制柜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好用的地方。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开始时程序出现混乱。可是等到最后我们排除了故障后,发现只是些小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节省一些时间来解决现场控制柜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从设计、制造、验收各个环节把好关。然后是多积累一些处理现场故障的经验,处理问题会快点。

网友B:
检别人的线路是很难的

网友C:
你根本没办法,每人有每人的接法,积累判断问题的经验。你不是个初学者,你经常帮人修机子吗?

楼主:
心情姐姐说得很对!检查线路时耗费力,有一个空开不好用,老是跳闸。检查了所有的线路没有短路现象,才知道是空开坏了。

楼主:
jimin123:我可以说是个新手。但是我们只是出去条是自己公司生产的设备。

网友D:
好解决
一、注意检查、维护元器件,不要有积尘,很多故障都是由于有积尘而受潮或元器件损坏引起
二、 整理好布线,特别是到输出端子的线路,一定要理顺,并打上回路编号,查线时就会快速而有效
三、编制好电路模型和功能块图,逻辑及连锁图,发生故障时,你就能在5分钟内判断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