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pc 为上位机的plc 控制系统

楼主(2003-03-07):
寻找相关资料

网友A(2005-09-28):
关键是解决通信的问题,以S7-200为例:方案有Micro Computing, Pc Access, WinCC以及自由口通信等,还有一些基于OPC技术的第三方软件,也还是要银子。但Micro Computing 太慢,WinCC 软件太贵,我用的是PC Access,VB代码有现成的,VC的正在拼命找。

网友B:
WinCC 软件太贵
用盗版的1分钱都不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