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7):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网友A(2004-06-07):
好!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

请教各位高人:如何处理好步进电机升、降速问题?谢谢!

网友B:
正是因为如此,伺服电机才比步进贵不少啊
而且步进程序中升降速是少不了的,记得以前,就是因为速度跟不上,没能保证生产的周期。

网友A:
请教各位高人:如何处理好步进电机升、降速问题?谢谢!

网友C:
其实大部分伺服电机只能算是半闭环,要是全闭环就得能够直接加光栅尺,在松下和安川都有这样的型号。但是步进电机体积要比伺服小的多。

网友D:
要想达到伺服电机的加速性能,步进电机升、降速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最好根据实际使用的要求来选用,不要打算用步进电机取代伺服电机,目前国产伺服系统的价钱并不高。

网友E:
一楼的同志分析的挺好的,本人现在销售日本进口RORZE品牌的高精度步进电机驱动器。其实所谓的控制精度就是步进电机的一个细分步功能,目前市场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国产的做的都可以有80细分或128细分,比较知名的有雷赛、白山、四通等品牌。步进电机是脉冲信号控制,控制部分(专用控制器、PLC或单片机都可以做)通过控制脉冲数量、方向以及发脉冲的频率,就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加、减速控制可通过编程设定加、减速时间来实现。至于低速时的低频振动可以通过提高驱动器细分步来提高相应的脉冲频率。

网友F(2004-08-02):
说的非常好

网友G:
我们是专业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两相驱动器细分后能使电机每转40000步左右,新型三相混合式更能达到每转60000步,而且速度能到2000RPM保持转距,这样的精度和速度许多场合都够用了,最难得的是价格比非常低廉,性能很稳定,我们有的地方没法取代伺服,但我们的优势伺服也做不到。

网友H:
请问楼上的大侠 能不能细说一下驱动和怎样使每转步数增加?

网友I(2004-09-10):
技术交流无限!!!

网友J(2004-11-18):
步进电机在定位时真的是一点抖动都没有;而交流伺服电机,在定位时明显感到抖动。
请问:这个抖动有办法消除吗?

网友K:
楼主的帖是好帖!好文章!

网友L:
比较得好!

网友M(2005-04-30):
八楼的朋友,哪里有国产伺服系统.

网友N:
两相步进电机做到一圈50000步,一个脉冲0.0072度,不可能做到吗?考虑到电机的磁滞,换向的时候会有问题,单向前进状态下,不知上面的高人准备赌点什么?

网友O(2005-06-02):
好啊 !!这又让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P:
好同志!技术可以探讨,但是有一点绝不能含糊!抵制日货打到日本帝国注意,杀杀杀

网友N:
至如风:
您的实验结果,说明您用的驱动器不够好,做为代理商,我不想推别人的驱动器,但是,我见到这样的测试结果报告,两相步进电机,250细分,没有您说的那么糟糕。
说到博士窝,就我接触过的博士(我没有接触过老一代的学者,基本都是三十左右的博士),还真没有多少真有能力的,也许在其专业上确湿厉害,但是在需要综合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时候,真不比专科生强多少。而固高,就窝间接接触到的情况,可以算是国货精品了,但是——这也很遗憾——国货的水平本身并不高。

网友N:
我前几年和朋友一起做的时候,也用过国产两相电机和驱动器,厂家技术人员直接告诉我,除了整步和半步的位置以外,其它细分位置可能停不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提什么细分角度准不准的问题。(我在使用中,经常发现电机停下来时,有震动、有声音,不名所以,只好打电话去厂家)

网友N:
当然是世界驰名品牌,美国货。

网友N:
比百格拉如何,这个不好定论。
在我印象中,百格拉以三相电机的力矩-转速曲线见长,并不以细分见长。
我所提的这个驱动器,是两相电机驱动器,可以到250细分,脉冲接口号称是2MHz。对于两相电机,当然不能指望在高速时还有多大的力矩。而细分数,真有人要这么高吗?

网友Q:
请问刘版主,这个美国的驱动器,是否就是太平洋科技的64××啊?

网友R(2005-09-16):
经典帖子。请如风和岩利二位高人继续讨论!

网友S:
现在市场中 有具有伺服功能的步进电机

网友M:
我用三菱PLC及位控单元作一运动控制平台,要求走直线和圆弧,手动走到一个位置,另一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能将位置参数储存,然后可以自动走此轨迹.
此轨迹程序有100个,用一拨码开关,拨码开关拨到哪一程序就运行哪一程序.
以上两项如何在PLC中实现呢?请賜教,我的EMAIL为:bazhengszxrzd@163.com
或zheng.ba@foxconn.com

网友T:
是两轴的就用20GM可以了.

网友U(2005-11-22):
多多交流

网友V(2006-06-09):
步进电机的细分我感觉在国产牌子里讨论没有意义,说是32\64细分,可是谁的敢说他的产品运行时能达到理论要求(精度),我敢说国产的在4细分时能达到要求就不错了(我现在不知道哪个牌子可以),如果真要用到高细分产品,去买进口货吧,而且要买好的,一般的不如买国产的,价格便宜

网友W(2006-08-17):
如风,岩利,zbih
看了你们的讨论,很精彩,也了解了细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要获得稳定的精度,还是从硬件上来保证,如加多个减速器,用丝杆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呢?
虽然加多个机械,会引起误差和速度方面的问题。

网友X(2006-09-19):
一楼分析得很全面,谢谢。

网友Y:
一家之言
饲服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么
饲服的增益调整所带来的震动和低响应性怎么解决?
饲服的位置检测器是光学编码器,受环境影响比较大是第2缺点
应该说,步进和饲服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不可能决定性压倒另一半

网友Z:
有是一课!!!

网友AA(2008-02-09):
不顶不行呀

网友AB(2008-12-17):
好贴,在线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C(2012-04-26):
学习了。
以前不太懂,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AD(2012-08-24):
好,俺平时对伺服电机有了解和使用,对步进电机没有接触,学习了,谢谢!顶。

网友AE:
步进电机想不失步不过冲就要在启动时发脉冲的速度就得由慢到快,停止前先减速,三菱用PLSR指令十级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