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小知识

楼主(2003-03-07):
步进电机小知识

1.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
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
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
目的。
2.步进电机分哪几种?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 ,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
动都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80年代已被淘汰;
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
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3.什么是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
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
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
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
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
进电机。
4.什么是DETENT TORQUE?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
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5.步进电机精度为多少?是否累积?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6.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允许达到多少?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
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
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
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7.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
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
而导致力矩下降。
8.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
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
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
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
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9.如何克服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振动和噪声?
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案来克服:
A.如步进电机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B.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C.换成步距角更小的步进电机,如三相或五相步进电机;
D.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E.在电机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10.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
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
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
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
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
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11.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
或并联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的场合使用,
此时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
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
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大。
12.如何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源?
A.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IM483
的供电电压为12~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
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
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B.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
取I 的1.5~2.0倍。
13.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
由状态(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
直接转动电机轴(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
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14.如果用简单的方法调整两相步进电机通电后的转动方向?
只需将电机与驱动器接线的A+和A-(或者B+和B-)对调即可。

网友A:
步进机电的说明书啊

网友B:
那里抄来的!罗嗦 找本书看看就是了!

网友C(2003-04-06):
seagull那儿有。

网友D:
写的不错,不过我特想知道它应用在什么方面啊?

网友E:
顶楼的朋友,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步进驱动器各控制端子的功能吗?

网友F:
學一學也好嗎?為什麼打擊別人.

网友G(2003-05-06):
如果各位对步进电机感兴趣,可与我一起探讨,我正在做这方面的设计.我还有很多现成的资料.E-mail:hughchen@benq.com

网友H(2003-06-13):
心情说的不错,我曾经见过。但现在好像叫步进科技了,不叫步进机电了。

网友I:
太简单了

网友J:
鼓励
还有这方面的介绍吗?

网友K:
还好了!能不能再提供些同步电机的资料?励磁电机

网友L:
这一方面的知识有新的有旧的最好能找到新的,最好呢找到时给我一分

网友M:
CYBHOT兄还是个有心人,谢谢你为我们献上的美餐。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conba兄有更精彩的。不是吗

掌声期待

网友N(2003-07-26):
大家好:我是外行!有个问题请教!我有一台小型自动包装机正在开发阶段,要配两台混合式步进电机,但是我以前对步进电机的品牌一无所知,现在广告上的介绍,都说自己的产品是最好的,我实在不知从哪下手。不知大家能给我指点一下吗?最好提供一下上海哪有买(包括驱动器)!谢谢!!
   我希望产品质量可靠,价格适中。因为该电机在工作时,是频繁启动的,而且是长时间工作。进口国产无所谓,能便宜一点最好。

网友O:
我觉得挺不错的,毕竟现在能把资料共享的不多啊!

网友P(2004-06-30):
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们大家看,应该不错了,即使是从别的地方转载过来的,这也是楼主的一份心吗,我们应该感谢他。

网友Q(2004-08-04):
有哪位DX做过爪级步进电机啊 永磁的
它的保持转矩怎么算啊!

网友R:
楼主写的不错,已阅,感谢!

网友S:
主要是楼主的一片心意。应该感谢他。

网友T:
很好,永远支持您

网友U(2004-11-27):
先看一看,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V:
很不错的,真是好文章!

网友W:
谢谢楼主,上面第8点是我去年遇到的一个问题。 呵呵。

网友X(2005-03-16):
无偿付出的人可敬
抵制日货! 国人当自强!!

网友Y(2005-04-28):
支持一下表示感谢

网友Z:
谢谢,我已经收藏了!
感谢楼主的辛苦!

网友AA:
基本知识

网友AB:
你可以买深圳雷赛的驱动器和电机,上海洛克机电等国内很多厂家都是用他们的产品``
我个人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AC(2005-08-30):
比较详细!1

网友AD:
步进电机我也用过不少,但是经常出现问题:
1.数控车床上(沈阳一机/德州机床)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是进口的,但是经常失步;
2.国产的象南京新方达的驱动器经常烧坏;
各位老兄策能不能介绍好用一点的步进电机及控制系统,谢谢了。

网友AE:
还可以
就是太长了点

                         .\*    .    []           *  __
                                */ .   ./\~~~~~~~~~~~~'\. |◆
                                 \*   ,/,..,\,...........,\.◆

                                 ||  &&▎   ▎       ▎'|'▎ o
                                 || ##■■■■■■■■■■〓

网友AF(2005-12-24):
多谢,,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AG:
谢谢呀.需要中.

网友AH(2006-04-10):
可否将各种电机比较说明

网友AI:
RORZE步进电机不错的品牌

网友AJ(2006-05-14):
有介绍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文章吗 ?比较详细的.请 各位老师多指教.

网友AK:
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L:
我是新手,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M:
不错,我又得到一次温习了

网友AN(2006-07-31):
不错! 我们公司也有步进电机 详细请登陆我们公司网站:WWW.SZTONGJIN.COM

网友AO(2006-11-16):
我想知道关于"星三角起动"梯形图(斯耐德的),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AP:
不错张知识了

网友AQ:
步进电机应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AR:
我急要啊谢谢了

网友AS(2007-01-09):
好像有点过时了哦
还是用直流侗服跟交流侗服吧
挺好做的

网友AT(2007-08-17):
步进机电的说明书

网友AU:
好!我现在也在学习三菱PLC与步进,私服和人机;谢谢!
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联系方式:QQ:307277369
邮件:qevhixa@163.com
电话:15992189054

网友AV:
步进电机/步进马达/SHENLI/申力步进电机及SHENLI/申力驱动器
我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直流电机的生产厂家.步进电机有:两相步进电机,三相步进电机,五相步进电机.
步进马达法兰面尺寸:35,39,42,57,60,86,110,多种型号的步进,可以根椐客户要要求订做参数.
步进驱动器:SL-M2803  3A电流,SL-M2806  6A 电流:HNM-2H090MH  MA806  电流最大可拔6A
B804  最大电流可拔4A   运用于各种设备

 如果客户有需要试用,本公司可以提供样版给客户免费试用,试用满意才订货 ,欢迎来电沟通了解 13509600210叶先生(销售程师)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79区好运来商务大厦A座F5017室
QQ:301405  FAX:0755-27893359

网友AW(2007-10-29):
请问老兄,有伺服电机的资料吗?
feng_jike@163.com

网友AX(2008-01-30):
步进电机应用F.A.Q
问: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
a.可以改变控制系统的方向电平信号。
b.可以调整电机的接线来改变方向,具体做法如下:
对于两相电机,只需将其中一相的电机线交换接入驱动器即可,如A+和A-交换。
对于三相电机,不能将其中一相的电机线交换,而应顺序交换其中的两相,如把A+和B+交换,
A-和B-交换。

问: 步进电机的噪声特别大,没有力,并且电机振动,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是因为步进电机工作在振荡区,解决办法:
a.改变输入信号频率CP来避开振荡区。
b.采用细分驱动器,使步距角减少,运行平滑些。

问: 当步进电机通电后,电机轴不转怎么办?
有以下几种原因会造成电机不转:
a.过载堵转
b.电机是否已损坏
c.电机是否处于脱机状态
d.脉冲信号CP是否到零

问: 步进电机驱动器通电后,电机在抖动,不能运转,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电机的绕组与驱动器连接又没有接错,如没有接错,再检查输入脉冲信号频率是否太高,是否升降频设计不合理。若以上原因都不是,可能是驱动器缺相,请速与我公司联系。

问: 如何做好步进电机的升降曲线?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随输入脉冲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理论上说,只要给驱动器脉冲信号即可。每给驱动器一个脉冲(CP),步进电机就旋转一个步距角(细分时为一个细分步距角)。但是,由于步进电机性能关系,CP信号变化太快,步进电机将跟不上电信号的变化,这时会产生堵转和丢步现象。所以步进电机要在高速时,必须有升速过程,在停止时必须有降速过程。一般升速与降速规律相同,以下以升速为例介绍:
升速过程由起跳频率加升速曲线组成(降速过程反之)。起跳频率不能太大,否则也会产生堵转和失步。升降速曲线一般是为指数曲线或经过修调的指数曲线,当然也可采用直线或正弦曲线等。用户需根据自己的负载选择合适的响应频和升降速曲线,找到一条理想的曲线并不容易,一般需要多次试机才行。指数曲线在实际软件编程过程中比较麻烦,一般事先算好时间常数存储在计算机存储器呢,工作过程中直接选取。

问: 步进电机发烫,正常温度范围是多少?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失步。因此电机外表允许最高温应取决于不同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还高。所以步进电机外表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问: 两相步进电机和四相步进电机有何不同?
两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只有两个绕组,有四根出线,整步为1.8°,半步为0.9°。在驱动器中,只要对两相绕组电流通断和电流方向进行控制就可以了。而四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有四个绕组,有八根出线,整步为0.9°,半步为0.45°,不过驱动器中需要对四个绕组进行控制,电路相对复杂了。所以两相电机配两相驱动器,四相八线电机有并联、串联、单极型三种接法。并联接法:四相绕组两两相并,绕组的电阻与电感成倍减小,电机运行时加速性能好,高速带载力矩大,但是电机需要输入两倍于额定电流的电流,发热较大,对驱动器输出能力要求相应提高。而在串联使用时,绕组的电阻与电感成倍的增大,电机低速运行时稳定,噪音和发热较小,对驱动器要求不高,但高速力矩损耗大。所以用户可根据要求来选择四相八线的步进电机接线方法。

问: 电机是四相六根线,而驱动器只要求解四根线时,该怎样使用?
对于四相六根线电机,中间抽头的两根线悬空不接,其他四根线和驱动器相连。

问: 反应式步进电机与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区别?
在结构与材料上不同,混合式电机内部有永磁型材料,所以混合式步进电机运行时相对平滑,输出浮载力大,噪音小。

问: 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是四根线,而驱动器要求六根线,请问电机能否使用?
我公司生产的三相反应式驱动器所驱动的电机是六根线的(三个绕组独立行出),四根线电机不能使用。

网友AY(2008-09-06):
很不错  很详细 谢谢~ 顶!

网友AZ(2008-11-12):
步进电机知识不错,我们也是生产步进马达

网友BA(2008-12-17):
好东东下载收藏了,还没有机会用步进电机。谢谢楼主!

网友BB:
初来乍到,不能白看啊,挺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