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7):
请回以下485组网,三台fx2n和pc连,三台之间也能通讯。应该如何组??

网友A:
fx2n有几个485口?如只一个,用来给FX2N和PC通讯,三台PLC之间用总线方式来走

网友B:
查一下三菱plc的通讯。这个不难做到

网友C:
使用485BD并连运行呀

网友D:
PC和PLC间用编程电缆的232即可,PLC间用485

网友A:
不知你的组网距离是多少?怎样的分布。
是否可PLC和PC用485线连,PLC之间用CC_LINK来走,但CC_LINK总距离不能超过1200M

网友E:
全部用总线不是更好嘛!!

网友F:
能否PLC间用485总线连接,然后转换为232进PC。

网友G(2003-04-11):
用485即可,只要用rs通讯协议,三台之间和pc之间可以互连

网友C(2003-06-07):
就用485就可以了,PC遵迅PLC通讯协议不就什么都能做了,要想简单点的话,PLC间用485ADP它们就可以自动通讯公用数据,PC用组态软件对其中一台的遍程口进行通讯就和轻松啦,不用考虑什么通讯协议,当然你要能使用VB这种东西就连组态软件都不用

网友C:
注意485的通讯距离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