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08):
现我们公司准备改造15/3吨行车!打算用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和设备.请问各位有没这方面的建议和资料.网上的资料更好!先谢了!!

网友A:
新技术有很多,我们单位的桥吊让我给改造成功。增加遥控功能,这点工作当中很方便,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三个机构全部改成变频调速,增加运行的平稳性,减小机械的冲击。其次增加触摸屏调试及故障显示装置,至今运行已两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单位的桥机是5t。email:sunxs1973@yahoo.com.cn

网友A:
还有控制部分采用omron PLC.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还有就是你的控制部分的改造思路是什么?

网友A:
控制部分采用plc,将原有的凸轮控制器改造成手柄控制器,好处是增加方向感。plc对全程进行监控,如上电初始状态手柄是不是在零位,各安全门是不是关好,各机构制动器控制继电器是不是粘联,手柄采用档位控制,不采用无级变速,以满足操作者原有的驾驶习惯。操作可遥控也可司机驾驶,增加选择开关。遥控器采用台湾禹鼎两段式遥控器,性能不错。其次plc还与触摸屏通讯,显示吊车的状态,故障位置,及设计者的说明等信息。大车滑线可不改,小车滑线改成电缆,因从变频器直接输出。为进行各机构的闸调整,触摸屏还设有控制按健。

楼主:
你整个改造的成本是多少!一定不少吧?还有你们的行车是用在什么行业的使用频率如何?

网友A:
我单位是5t行车,2001年改造。按照上述功能改造成本大约6-7万元,如有些功能不要的话,成本还能降低。目前听说关税下调,机电产品价格也大幅下降。我们是在电气车间内使用,频率还可以,主要装配清洗大修电机、机床,及一些设备的大修吊装等。

网友B(2005-04-23):
晕,5t 也改。

网友C:
如果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比如煤场~打算用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和设备~有什么更好的改造方案?

网友D:
我们单位也有很多的行车但现在都还在原始社会!!我们那的问题是灰尘很大,还是金属的!!有没有什么防尘的好方法啊!

网友E:
32吨行车,主钩变频控制,手柄控制器。冶金行业,铸铁机倒铁水用。24小时全程工作。

网友F(2007-07-30):
我想购买台湾禺顶行车遥控器,请问在伤害什么地方能够买到。QQ67751525请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G(2007-11-14):
可以和我联系13770699854郭

网友H(2008-09-18):
我公司有四台40T桥式行车,使用频率不是很大,请问能不能改成遥控手柄控制,一台需要多少成本?谢谢哪位大虾指教。

网友I:
行车电机都是绕线式的,改变转子外接电阻而改变转速,但同时也在改变起动转矩,即转速越低起动转矩越大。改成变频控制后,转子如何连接?在低速时起动转矩能保证吗?

网友J:
你是真不懂 啊?变频器具有恒转矩的特性,你不知道?转子直接短接不就完了.
只要不是经常在低速状态下工作,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K:
学习,
別讓我網破
          別放棄,不拋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是真不懂 啊?变频器具有恒转矩的特性,你不知道?转子直接短接不就完了.
只要不是经常在低速状态下工作,就没什么问题.

这么说用笼形电机更好了
不经常在低速状态下工作,这个概念很模糊。

网友L:
用频敏变阻器也可以的。云南开远解化公司就在用,效果还不错。另外用变频器虽然贵点但是那将是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