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樣用VB實現讀/寫PC串口(ES232)的數據

楼主(2003-03-09):
(无正文)

网友A:
用VB5/6内带的MSCOMM控件很容易实现。

网友B(2003-05-30):
msdn上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C(2005-07-21):
您好,我也想有一份关于vb与pc的通信例程,主要是监控d和强制y输出和复位便可,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楼上应该是VB和PLC吧,不同的PLC有不同的通信协议,每个说明书里应该有说明的
总之是按照通信协议写一串数据,无非由字头、地址、命令码、数据地址、数据值、字尾、校验码组成,然后把数据发到串口送到PLC,而监控就是设置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就去读数,呵呵,只能作个理论上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