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0):
参数过于复杂,对于B组参数他也可以精简一部分!
  大家对安川调速器有什么体会呀??

网友A:
容易出现GF故障

网友B:
参数多,适合场所多。你只用那几个就不用管别的了。
GF可能是运转中变频器到电机间线路有断开的情况

网友C:
GF可以把它关闭.

网友D:
承认安川不错,可是它的参数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多。再说这些参数也太专业了。
(有些参数是虚设,调整不会起多大作用)

网友A(2003-04-15):
请教怎样关GF,谢谢!

网友E:
安川变频器
我们公司所销售出去的安川变频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台是质量原因损坏的,有的是人为原因,有的是搞不明白安川变频器的操作而出的问题。

网友F:
安川变频器那表面看起来挺漂亮的,我一拆开看哗我的天哪那线路真是乱七八糟,我都有点无法相信。

网友G:
呵呵,都是高手,谁知道50赫兹快速减速到5赫兹是正常,而5赫兹到零时却直流侧过压DC OV?

网友D: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我们公司所销售出去的安川变频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台是质量原因损坏的,有的是人为原因,有的是搞不明白安川变频器的操作而出的问题。

这说明你们卖的量很少,我就修过数台安川变频器,故障最多的是贴片电容。还有几台是辅助开关电源损坏。

网友D: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呵呵,都是高手,谁知道50赫兹快速减速到5赫兹是正常,而5赫兹到零时却直流侧过压DC OV?

这一点确实是安川变频器的一个通病,不过可以设置减速禁止 DC OV错误报警。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H(2008-05-12):
各位高人:我刚接‘触"安川“有两个问题请教,1,“GF”时如何处理。2 , 我们现在有一台,一启动就显示“OH1”。

网友I(2008-09-05):
问题很有特点,很有水平,很专业

网友J:
无须那么多

网友K:
L8-09=0就可以屏蔽掉GFl了!看下你的输出线路,及电流互感器线路是否有断的!

网友L:
G5系列也有L8-9这一参数吗?如有怎么进入!谢谢赐教

网友M(2008-11-27):
我们现在专做安川变频器!
觉得不爽,因为它是不可编程的!
我以前用了一种可编程的!!一个字爽~~不管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都很好~~
真想可编程变频器快点代替不可变成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