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3-10):
大家好,我要写一篇关于plc 的设计论文,不知道设计什么好,大家多多提一下建议,谢了

网友A:
不明白,是设计PLC,还是使用PLC设计一个控制系统?如果是系统,得有系统的要求,工艺,等等。你这叫人茫然

楼主:
不好意思  是用plc设计东西。帮忙提一下建议

网友B:
提议设计一个蒸气锅炉控制系统,要求恒压供气和较高的锅炉效率。

楼主:
有没有简单点的呀,楼上说的我没学过。

网友C:
找一本自控刊物,例如“化工自动化及仪表”或“石油化工自动化”等参考参考。

楼主:
怎样在medoc下调用e:盘上的程序呀,???????????

网友D:
最好搞一些通讯方面的设计,既有水准又不难。如PLC与变频器进行通讯并用彩色触摸屏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