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1):
请教一个问题,隔爆型压力变送器需不不要配安全栅?压变是在化工厂

网友A:
需要,本安型不要

网友B:
三楼的兄弟,别误导人家,选用安全栅是为了限制控制室二次仪表的能量进入现场.
如果整个回路为本安型,现场仪表应选用本安型仪表,并配安全栅,如果有条件的话,电缆也选用本安型控制电缆
如果整个回路为隔爆型,现场仪表选用隔爆型仪表即可.

网友C(2003-06-04):
不需要,本安型反而必须要。

网友D(2004-01-18):
请问,"隔爆型仪表理论上需要安全栅,但是要视回路的实际情况而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