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3-03-12):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编写PID程序.

网友A:
现在PLC中都有PID指令。
不过以前在西门子的PLC手册中看到过PID的经验解析式,马上可想不起来了,现手头也没资料。你可以看有关的PID导出数学模型,依照此作出相应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MODICON的小型PLC没有PID指令.有比较实用的数学模型吗?

网友B(2003-04-28):
加一个手操器不就够了

网友C:
SIEMENS的有标准的用于PID控制的PB卖,当然,用S5的话,找个熟人拷个给你就得了;S5也有标准PID控制板,135U、155U系列机架都可插。S5还可以通过通讯接口连到单回路调节器,如DR22等,就无须在PLC编PID程序了,加些通讯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