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咋回事??

楼主(2003-03-14):
这是咋回事??
各位大大,我用三菱A500的22KW变频器。带工作台做上下运动,上升时用电位器控制速度,没有什么问题,下降时用多段速,固定为6HZ向下走,可就是在下降时,总报警。有报过流,也有时报过压,我以加了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制动单元不正常工作,可能你在变频器的参数设定错,或许是制动电阻功率小了。反正是制动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