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做过?

楼主(2003-03-14):
谁 做过?
大大们,我用PLC做温度控制,PT100的温度探头离PLC的温度模块最长距离有100米,
这样可行吗,有什么不好??

网友A:
没什么不好,不过你得采用三线制,否则有较大误差.

网友B:
用自带变送器的最好了,不过100米也没关系。注意模拟信号的屏蔽线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