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产品缺陷

楼主(2003-03-15):
三菱q系列FB功能慎用,若没保存原程序,读出的程序是以梯形图表示的。
三菱伺服设了自动调整参数的话,受撞后再上电是会发神经的,因为内部计算出来的转动惯量比此类参数是出现故障时自动计算的参数。
三菱的fx-dup-win软件在xp下经常不能传送画面
GPPWIN传送时会把已设的密码冲掉

欢迎再投诉--------------3.15

网友A:
老的MEDOC下编写的程序如果使用fx-win软件自带的转换软件,经常转换错、漏掉语句。

网友B:
A800,A900的人机传OS时,要是出了错,全部报毁。

网友C(2003-04-25):
FXGP-WIN在XP操作系统下的注释是日文的,无法显示中文.在98和2000下可以显示中文!
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
在xp操作系统下,Q02H以上的PLC 不能通过usb 接口与GPPW7.0通讯。

网友D:
工控软件的罪过实在是“罄竹难书”, 不过谁敢说能做出没有Bug的软件,大家都将就吧

楼主:
GPPW给PLC设了密码以后,再去传输一下程序,密码会被冲掉,要再设一次

网友E(2003-06-12):
不仅是三菱的有缺陷
西门子、ABB、欧姆龙等等就没有缺陷吗?
想当初设计计算机的有谁会想到会发生2000 年问题呢?

网友F(2003-07-26):
任何产品都不是零缺陷的 要不要我们人类干什么呀

网友F:
任何产品都不是零缺陷的 要不要我们人类干什么呀 微软厉害吧 他的产品照样有缺陷的 要不为什么他不断的升级呢

网友G:
软件最好在WIN98下操作!
XP下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H(2003-11-05):
某些應用程式與XP的相容性較差!您必須使用XP內建的兼容嚮導安裝應用程式,如此程式穩定性問題會比較少.
例如某些朋友一直嚷嚷COM*連不上PLC....怪現象,或多與少,有某些程度上的關係.以上是我一點經驗,任何一家的PLC 我都是使用XP連線的,包含最早的OMRON C20 PLC.
歡迎討論.

网友I:
OMRON的CQM1H(其它型号没发现这种现象)外设口用来进行422/485工控网络通信时不可靠(说明书中是可以用的而且外设口转422/485转换器比RS232转422/485转换器要便宜一些)。不要因为节省一点成本给自己制造麻烦,我与OMRON的技术支持及总部都联系过,也没给出明确的答复。

网友J:
怎样让FX-WIN-C可以在XP显示中文,有办法么

网友H:
這是我在2003-9-13在台灣雙象的留言複製,供各位參考,這是針對WIN XP OS所作的系統變更

一位網友在新留言版留下訊息:以DOS片開機之後,刪除WINDOWS\FONTS\....中的字型檔案...是可行的.
但是;若您的NOTEBOOK沒有軟碟,而且是多重開機,想想...頭都大了!
若是我們使用WIN 98 或是WIN XP 建立一個開機磁片,若是您有多重開機而且是由C:\開機時,您可能會抓不到您位於D:\或是E:\的硬碟.因此;經過兩天反覆測試,發現XP似乎將FONTS下的資料控管的相當好,若是安裝的程式已經內定使用某字型,WIN XP 系統無論如何也不給刪除.
我用了以下幾種方式來測試刪除日文字型:
一.
A.開啟REGEDIT,點選根目錄,匯出登錄檔案(已備不時之需)
B.清空垃圾桶
C.開啟控制台下的字型管理
D.除新細明體以外;盡可能丟到垃圾桶.
E.遇到無法刪除的字型;請紀錄下來,到REGEDI程式中去搜尋.在REGEDIT直接刪除相關字型的設定,重新開機.
F.開啟GPP-W看看是否如故.
G.再去刪先前刪不掉的字型.好...刪不掉.沒關係....再關機,開機啟始狀態下按下F8..啟用安全模式.
H.再刪.若刪不掉,再進REGEDIT去找,若有就刪.跳回到 E項.
約3次即可完成.
中文的優先順序很奇怪,他會以相近的語系優先取代(資料來自中文化軟體聯盟)因此必須多次的刪除字型.
別忘了將垃圾桶中的字型移到其他資料夾中.日文字型就丟了吧.
二.
A.使用GHOST 2003(使用WIN XP 者建議選用)來建立一個映像檔案,開啟GHOSE EXPLORER,(請注意,並不支援NTSF格式.)利用GHOSE EXPLORER的編 輯映像檔案的能力,刪除您看不順眼的字型檔.
b.將使用GHOSE EXPLORER變更過的映像檔還原.
c.完成.

以下是一定會產生亂碼的字型檔表列.
1.msgothic.ttf
2.msmincho.ttc 檔案約8,923k
3.Arial unicode.ttf 檔案約23,566k
若是您安裝其他的內建日文支援軟體,會有其他的不明字型檔案存在,必須手動尋找判斷.

网友K:
在FX-GP中做梯形图时,在编译时会产生程序错误,梯形图变得不可见了;转到指令表,可看到有句指令被日文字符乱码代替;删除乱码后又可以重现梯形图,但你必须仔细检查…!头疼!
诚交各位朋友,欢迎E-mail:xingjian00@163.net
图[mp=0,0]http://www.zowww.com\tool\lu.mid[/mp]

网友H:
別疼啦...呵呵
依照15樓的方式處理一下,沒問題的.

网友L:
三菱不如西门子严谨。

网友H:
請說明!TK空穴來風可是不好.

网友M:
三菱GPP软件有缺陷,用过的单元,改为其他的用途加了注解后,再传到PLC后,数据会自动变,很烦人,新的没这种问题。

网友N:
二十天前,客户的一台设备出现不可开机故障,但FX-2N是PLC故障灯并未提示,经检查,外围电路均无问题,后与PC连机后检查程序提示“梯型图错误”,果然在程序最后发现莫名其妙的多了二十多步(含END),而客户绝对不可能有更改之设备和相关人员和行为。更改后仍不能正常工作,某些中间继电器好象失效,清除内存后重新写入(我们以前有备份),工作正常。

网友O(2003-12-16):
西门子也有BUG,我公司一台机S5的PLC每次送电后要先复位一会儿,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P:
GPPW7.08英文版在日文下不能正常显示日文

网友Q:
在Window98下,usb口不能与Fx2n的 Plc通信

网友R:
楼主你的注意抵制日货了,能用其他国家的就不能用邻国的东西了,切记!

网友S:
是要抵制日货啊!但是那些比我先进的技术东西,我们是要向人家学习的,只是我们要记住邻国的罪行。
我是一个新手!不过我们厂里一个PLC用的是OMRON,它的欧姆龙继电器老是坏!主要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已经换了不下10个了!另外它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也经常坏!请问名位楼主这是因为元件质量问题还是接线线路问题啊!

网友S:
对了!还要请教名位高手!现在用的PLC工业应用方面的书籍比较实用一点,可以给介绍一点吗!(如现今国内的可编程控制器主要是西门子、三菱等哪几种产品用的数量最多啊!)谢谢了!

网友T(2004-02-13):
[注意]三菱定位模块的缺陷
在做二轴或三轴点胶机时千万不要选用三菱的定位模块的方案。由于一次只能处理20条线段以及在使用M码指令时的延时,会出现长时间的停顿,使得运动无法做到连续性、匀速性,结果就是会出现堆胶的严重现象。我问过三菱公司的说这个没办法,本身的产品问题。

网友U:
我一直在使用三菱的软件呀,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
可能是对有些东西并不是太了解的缘故!

网友V:
任何东西都有出问题或让你感觉不爽的时候.航天飞机出过事,火星探测器电脑也会死机

网友W(2004-06-09):
怎么老是有人喜欢用繁体字?
为了显露自己有文选造诣?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注意抵制日货了,能用其他国家的就不能用邻国的东西了,切记!
無聊!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怎么老是有人喜欢用繁体字?
为了显露自己有文选造诣?
是呀.你會?

网友Y:
引用 网友W:
怎么老是有人喜欢用繁体字?
为了显露自己有文选造诣?

话不能这样说,说不定他的操作系统是繁体的,很多的在大陆的台商用的都是繁体.

网友Z:
用紫光輸入法能輸入繁體和简体

网友AA:
有些编程软件只支持WIN98/WIN95,在WIN XP下就是会出现问题,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些软件推出时还没有WIN2000/XP的操作系统!

网友AB:
我比较喜欢用ge的plc,问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