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6):
请大侠告知。
cvbzx@263.net

网友A:
X不能强制动作,Y可以强制动作。

楼主:
请问是否需要什么设置?我用编程软件控制时在stop时可以,但运行后就没强制不了了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样的软件?

楼主:
什么样的软件可以呢?请告知,谢谢。

网友C:
x 和Y 都可以强制ON,我用的是FXGPWIN3。0

网友D:
x,y都可以,但x是瞬间动作,y可以保持

楼主:
哪里可以找到fxwin3。0?
谢谢啊,如果方便请给我发一份。

楼主:
我用fxgpwin1。0在run下就不行了
在停止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