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6):
我要做一个课程设计!

网友A:
使用PLL电路将频率转成电压,再根据电压值的曲线特性,藉有ADC功能的单片机读出即可,对学生来讲PLL应该是最困难的部分,可以看看能不能买到有PLL模块的芯片,到飞利浦等各大网站找看看有没有符合需求的

网友B:
做一个计数器(比如10位),测量每次从零到满量程时间然后计算频率,精度稍差但是简单。

网友C(2004-03-13):
使用PLL电路将频率转成电压?
高明

网友D(2004-10-11):
用计数器分频 然后再通过单片机计数   在内部加上相应算法  我做过

网友E(2005-07-19):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计数器(比如10位),测量每次从零到满量程时间然后计算频率,精度稍差但是简单。
要知道,100MHZ很少逻辑电路能达此速率

网友F:
同意五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使用PLL电路将频率转成电压,再根据电压值的曲线特性,藉有ADC功能的单片机读出即可,对学生来讲PLL应该是最困难的部分,可以看看能不能买到有PLL模块的芯片,到飞利浦等各大网站找看看有没有符合需求的
不错的方法,长见识了

网友H:
计数的速度最大是多少呢?我测过最高的频率是24MHZ

网友G:
74AC系列的计数器时钟频率可达到125MHz,74HC系列的只能达到50MHz。

网友D:
可以用12MHZ晶振  加 分频  然后计算获得

网友I:
好高的频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