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6):
各位虾哥虾姐,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则选型原则:标准变频器如果带风机类负载,变频器功率可以选择比风机功率小一档的。这是为什么?我发现欧洲的许多标准变频器都是这样匹配风机的。

网友A:
风机水泵负载属于平方转矩负载,过载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要小心涡流风机。

网友B:
欧洲变频器的功率是按照衡转距负载标示的,带风机水泵负载是可以升档使用的,日本的变频器功率表示是分开的,选型时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