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7):
在西门子S7-200的PID指令向导中回路输入选项里面有一项要输入回路过程变量,这个过程变量只能是模拟量输入(AIW0)吗?能不能是数字量的?若我把通过高速计数采集过来的发动机转速信号(MOVD HSC0,VD100)作为过程变量,与设定值(发动机的额定转速)相比较进行PID运算,那么我在指令向导中该如何填写呢?也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样将转速信号(VD100)来作为过程变量送入PID程序中。恳请各位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2003-06-28):
自己可以重新编一下程序,不用PID 向导。试一试!

网友B:
自己根据手册遍一个PID程序,反馈和设定控制在0-1之间,采样时间可定在与你的数字量采集时间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