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晶体管作简易RS232C电位电路DIY

楼主(2003-03-18):
使用晶体管作简易RS232C电位电路DIY

网友A(2003-10-31):
RS-232逻辑“1“的电平为-3V~-15V,你的电路恐怕实现不了吧!有人用过这个电路对PC通讯么?还有TX应该接RXD,RX应该接TXD吧!

网友B(2003-12-05):
这个电路有人搞过吗?

网友C(2004-06-07):
是啊,接受那头的用5V的电源好象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可以用,不过还是照正规来,用MAX232集成电路做理想点。

网友E:
可能电压不行吧?

网友F:
可以用,我用过!但是我不能理解1怎么实现的,但是确实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