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ch Dog电路DIY

楼主(2003-03-18):
Watch Dog 電路之實作報告
如下圖所示只要使用一個反相器,即可完成一個Watch Dog電路,輸出為高電位,如果要低電位輸出(如Z80 CPU)者,只要再加一個反相器即可。

网友A(2005-03-05):
谢谢提供的有创艺的的diy

网友B:
没有实用价值,占面积大。一个MAX813L(DIP8)有复位,掉电检测,看门狗跃迁检测。价格也只要4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