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19):
本人在以FX1N的PLC,连接台安变频器过程中(通讯板采用的是FX1N232-BD )
以PLC发指令,变频器不动作,而通过电脑串口监测PLC所发的ASCII码是正确的,同样的ASCII码在PC上却能对变频器控制,请教是何故?协议应没问题,考虑是否是PLC在发D寄存器数据时,发出的不是ASCII码,而监测时PC接收到的却是经转换后的显示???
     请哪位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你可能没有理解,在pc中一般发送的 是ascii码,而plc发送的是16进制代码,不是ascii码